航拍从穿越机形始

楼主(2015-02-04):
我是做视频的,想搞航拍,
我从练习穿越机开始,是否妥当?
求指引?

注:目前水平 3D固定翼吊机没问题

网友:
妥妥的...能把穿越玩好航拍用大多轴轻松飞

网友A:
是的,但是航拍和穿越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如果是新手,那么建议您买能上NAZA等飞控的,因为那可以练习和熟悉高级一点飞控制的控制和性能及调试等,为以后的航拍打下基础.为了不重复投资可以选用能上狗三等好一些的机架,可以在小机架上练习航拍了.

网友:
楼上说得很靠谱

网友:
等零度三月份发布的小四轴吧,人家承诺48小时维修好,比某个牌子好很多了,换个电调等了半个月,云台没事只是向让检查一下,结果发回来用两次坏了....

网友:
250穿越主要体验fpv驾驶感,航拍视距飞的水平很重要,去练直机会更好吧。

网友:
航拍机追求稳,穿越机追究爽飞、爽炸、再爽飞、再爽炸......

网友B:
炸习惯后飞航拍机估计会缺根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习惯后飞航拍机估计会缺根筋

网友:
这就感觉好像用练习开F1赛车的技术去开要求平稳安全的公交车 肯定能开但手里会痒痒的 嘿嘿

网友C:
同行,我建议不要用穿越机去练习,练习最好选用类似F450之类的机器,用商业控,如NAZA等,就像有位朋友说的,给你一台F1,让你在一片大地上撒野,然后让你去开公交车,你会不知所措的。

网友:
航拍真心不用练穿越 直接APM飞控 450搞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我建议不要用穿越机去练习,练习最好选用类似F450之类的机器,用商业控,如NAZA等,就像有位朋友 ...

也许楼主,航拍的内容就是F1赛车呢,要把450飞出250到感觉,才能赶上F1的节奏呢。
如果只是航拍些静景,那是没必要练习穿越

网友D:
不妥,穿越跟航拍的区别真心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妥,穿越跟航拍的区别真心挺大的。

穿越跟航拍的区别真心挺大的
不妥,
请问不都是多轴吗?
区别大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跟航拍的区别真心挺大的
不妥,
请问不都是多轴吗?

你都搞一搞才明白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航拍和穿越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如果是新手,那么建议您买能上NAZA等飞控的,因为那可以练习和 ...

这是250架子吗?装APM,GPS  图传 狗,这么一大套,用3S 2200的电池,还能飞多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250架子吗?装APM,GPS  图传 狗,这么一大套,用3S 2200的电池,还能飞多久啊?

是280架子
现在有朋友用这个装2206电机,七寸桨,4000的电池
呵呵要练4Km穿越的
到于飞多久要看配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280架子
现在有朋友用这个装2206电机,七寸桨,4000的电池
呵呵要练4Km穿越的

电装部分介于330和450轴距了。

网友A:
至于说怎么练,我到觉得那是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其实练穿越四轴主要是他相同条件下耐摔成本低,到不不是说一定要飞得多剌激,我觉得小四轴可以在公路上跑,也可以在旷野上跑,就应用更广一点。不能说开公交车的就不能开小车了吧,也不能说开小车的就不能开大车了是吧。也不可能说开惯了摩托车的,上了汽车去踹油门吧,开飞机的就开不了家家庭轿车了是吧。看各自的看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装部分介于330和450轴距了。
是的
这个小架子的特点是轻且适应性广,而且能折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