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关于螺距

楼主(2015-02-04):
我的x3有一边桨的正负螺距都要大点该换的都换过了,

网友A:
大零点几算正常吧

网友B:
正常,没有双桨就飞吧~

网友C:
太纠结就不能好好玩耍了

网友:
++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D:
新手不懂

网友E:
如果双桨现象明显,已经肉眼可见了,就要调整。
在一只桨上做标记,然后加油,观察另外一只的情况。然后停车,调整没记号那支桨大桨夹拉杆的长度。反复几次,直到肉眼观察不明显为止。
调整过程中只能调整一支桨的拉杆,不要两个拉杆都搞。

网友F:
同是x3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