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桨,动,静平衡好些的,震动小些的

楼主(2015-02-04):
如题,我的机架是S550,朗宇3108  720kv电机,现在用的是1047桨,长度是25.4厘米,中心孔径是6毫米,8毫米的也可以用,现在的是碳浆(34块一对的),做过静平衡,但是震动大,果冻一直很多,我挂狗3+,大酱的H3-3D云台,各位谁有好点的桨推荐下吧,动,静平衡好些的……

网友A:
TMOTOR 原装1145碳桨或者APC12寸塑料桨都是最佳选择,TMOTOR的350能搞定,APC 150能搞定,APC就怕天冷断。我自己航拍清一色TMOTOR原装碳桨,这不能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OTOR 原装1145碳桨或者APC12寸塑料桨都是最佳选择,TMOTOR的350能搞定,APC 150能搞定,APC就怕天冷断。 ...

谢谢分享

网友B:
我也是用30多块的碳纤维桨,之前也是有LZ的疑虑。但是认真做好平衡后就没有果冻了。具体可以看下桨平衡的视频,我就是看了两个视频,一个是filetest的一个桨平衡视频,另外的一个也是老外的之后。花了时间后就没有果冻了。然后在换减震球 震动大的用软一点的减震球。另外螺丝还是拧紧,这样能减少共振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30多块的碳纤维桨,之前也是有LZ的疑虑。但是认真做好平衡后就没有果冻了。具体可以看下桨平衡的视 ...

桨平衡我做过了,用平衡器做的,方法不对?你有桨平衡的视频链接吗,麻烦给下……

网友:
DJI E300 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OTOR 原装1145碳桨或者APC12寸塑料桨都是最佳选择,TMOTOR的350能搞定,APC 150能搞定,APC就怕天冷断。 ...

我的机架最大只能上1047,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平衡我做过了,用平衡器做的,方法不对?你有桨平衡的视频链接吗,麻烦给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平衡我做过了,用平衡器做的,方法不对?你有桨平衡的视频链接吗,麻烦给下……

要点是先做横向的平衡,再做纵向的平衡。然后完事  震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点是先做横向的平衡,再做纵向的平衡。然后完事  震动消失

水平的很好,会做,纵向的如何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的很好,会做,纵向的如何做呢?

视频上有的啊

网友:
这个好用

楼主:
纵向的平衡,是不是就往桨的中心孔外测表面,粘胶水一类的东西配重?

网友(2015-05-16):
用 apc的 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