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接收线断了一节,影响大吗,看图吧

楼主(2015-02-04):
最近突然发现接受的天线居然断了一节,外面的皮拉长了,里面的芯已经断了,不知是继续用还是买一根十多块的那种天线焊上,具体看图吧,画线的那个位置断了,~~~都给点意见吧……(图片随便找来的)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准确的告诉你,肯定是有问题的,本人已经测试过,换一条才15元,记住安全第一。

网友B:
地面拉距测试一下呗,够用的话就没啥事。不过好像应该是会影响的

网友C:
没激情的直接原厂15块,其实就是卖天线卖的1.5块的那种

有激情的,把袖套焊下来,
剥开灰色包皮,包皮表面是屏蔽层,就是和袖套焊接在一起的东西,
然后露出亮银的内芯,恍惚记得是30mm,这TM的才是接收天线,
后面你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拉距测试一下呗,够用的话就没啥事。不过好像应该是会影响的

嗯 先拉距,再看看换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告诉你,肯定是有问题的,本人已经测试过,换一条才15元,记住安全第一。

你的断了之后距离变化很大吗,我的没怎么飞远没感觉

网友D:
真是同病相怜,我的昨天刚发现也是这情况,正在纠结要不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激情的直接原厂15块,其实就是卖天线卖的1.5块的那种

有激情的,把袖套焊下来,

就是亮银色的内芯断了一小节,怎么处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亮银色的内芯断了一小节,怎么处理啊

内芯长度和TM的神马接收波长直接相关,懂了吧?

我是空中齐根断的,看我的RTL失效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同病相怜,我的昨天刚发现也是这情况,正在纠结要不要换。

你的断了之后变化大吗?我的飞机现在没在身边没法拉距看看

网友D:
好像信号会受到影响,所有准备换一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芯长度和TM的神马接收波长直接相关,懂了吧?

我是空中齐根断的,看我的RTL失效帖子......
...

那看来还是得换了……我这还比你的好点还有一小截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信号会受到影响,所有准备换一根试试。

嗯 我也准备换了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换个天线好了,也就十几块钱的事。可不能因小失大~~~

网友:
可以用,只要黑色的还在,不影响接受信号,会影响一点点距离而已,我的和楼主一样,用着现在没出毛病,焊接这个天线是有要求的,焊接点不能过多焊锡,焊点必须圆润,焊补好会直接影响接受性能,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换吧。

网友:
换换更安全,用的更舒心

网友:
换天线,距离要求不高的话,拔出3CM芯线作为天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