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电池求助

楼主(2015-02-04):
本人13年12月份买了精灵  当时买海附送一个电池  也就是两个电池  前些天,其中一个鼓包电池降落后    回家充电再也飞不起来    精灵上电之后红灯常亮 接上电脑显示  非DJI电池 ,启动不了点击,但是遥控得了H3-2D云台 (前几天我更新了DJI客户端还刷了精灵固件)      然后另一个电池是完好的

寄回DJI说是没办法修复又退回来了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降级精灵或者修复这个电池

实在不得只能出售了      大家觉得多少出售为宜

电池还可以充满电,还可以遥控云台,只是启动不了电机,不想这么浪费丢掉,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可以diy电池使用!

网友:
50块钱收了~~~~看看能不能废物利用~~~电池芯这样就算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diy电池使用!

显示非DJI电池     好像是我上次刷新固件之后就这样了   另一个电池则好好的 另一个好像当时没有接上精灵刷新固件  能否通过降级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给免费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非DJI电池     好像是我上次刷新固件之后就这样了   另一个电池则好好的 另一个好像当时没有接上精灵 ...

可以试试  但是能不能降级 要自己找办法呢!

网友B:
拿去代理那儿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但是能不能降级 要自己找办法呢!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代理那儿换啊

我在天猫旗舰店买的,怎么换,可以换吗。

网友:
可以换,正品DJI可以,这客服就行

网友:
嘿嘿!搞大人家肚子就想不要了

网友C:
尽量避免过放电,正常来讲此货出品应该不会是寨货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避免过放电,正常来讲此货出品应该不会是寨货电芯!

肯定不是啊,是天猫旗舰店的。我是满电存坏的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啊,是天猫旗舰店的。我是满电存坏的估计

储电要用平衡充,电压维持在3.8左右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天猫旗舰店买的,怎么换,可以换吗。

那就联系厂家售后电话啊

网友:
楼主电池打算出吗?  正好我收这个电池的电池盒  内部不管好坏 我迎来改装精灵1

网友:
找李德改装给你复活,X宝李德

网友:
我看楼主筋骨奇特,是百年不遇的练武奇才我这里有葵花宝典要不要,哈哈 调侃一下 帮顶

网友:
估计电芯出问题了吧,拆了,检查下各个电芯,把坏掉的电芯换掉就可以了啊,更换电芯要注意容量、内阻的一致性。

网友:
双11的电池应该是改不了李德电池了

你可以试试刷飞机的固件到1.08 应该就可以用了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gvC5ja 密码:qy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