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云台

楼主(2015-02-04):
相入手零都s4v2带舵机云台  不知道这带舵机的云太够稳不  有用过的朋友请发表一下…!

网友A:
不稳的,反应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稳的,反应有点慢

为什么零度的都是配舵机云台呢     它不稳定   应该总比硬挂相机好吧……

网友:
拍拍照可以了
我拍照都是用单轴舵机云台
自己做

网友:
什么价入的?

楼主:
地磁传感器

伟力V303     搭载零度S4V2飞控  它的一个脚加里藏着一跟叫:   地磁天线    这是干嘛用的呢    哪位朋友用过   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