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箱子定小了,导致多花了好多钱。

楼主(2015-02-04):
用的daya550机架,定箱子的时候忘记算上桨的长度了。
一开始用的疯狂 3508 kv590+apc mr1455桨。先不说每次拆装都很麻烦。而且apc 14寸桨有点软,一直都有一点果冻,换了很多种减震球还是不行。
一生气就换了LD 3508 700kv+超级快拆+动平衡碳浆。
从minix上的震动数据来看,震动从原来的3左右,变成了1左右。但是好像感度还要重新调。
拆装也方便了很多。但是完全不舍得用了。。怕一个不小心把桨伤了,破坏了平衡。
而且也没有实验这个飞越的减震电机座是不是变成了震动放大器、
等明天新的监视器到了再实验吧。

网友A:
你这电调线这样露着.............................

网友B:
我猜你用1455的时候没有用垫圈

网友:
电调装的略难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用1455的时候没有用垫圈

子 dan头是6mm的,用不到桨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调线这样露着.............................

没啥事吧。。。不然电调应该怎么装

网友C:
这快拆桨也比较 另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快拆桨也比较 另类啊

贵死了。。。

网友:
先不说贵,稳定安全么?

网友:
看了图,成功解毒此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子 dan头是6mm的,用不到桨垫

哈,果然没猜错,不装桨垫振动大,以前就遇到过一个人是这个情况apc可不是6mm的,是4分之一英寸,可别小看那一点点哦

网友:
我的师大小学弟 绝对

网友:
看上去很牛,关注飞行实效

网友:
楼主你什么飞控?

网友:
想看减震电机座效果

网友:
那个桨坐淘宝看到过,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桨座99元一个。。不禁陷入了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