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10 与naza v2飞控如何连接?设置?

楼主(2015-02-04):
请问华科尔 d10 与四轴的naza v2飞控如何接线?
d10里面只有直升机和固定翼,没有多轴的,对于四轴的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对于没有多轴选项的遥控器,设定为“固定翼”就可以了,用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多轴飞控对遥控器的要求是:各个通道没有混控关系。

什么是混控关系呢?
简单说就是:当你推杆时,不管是哪个杆,反馈在接收机上,就只有一个对应通道的输出信号在变化,比如油门,你推油门杆时,接收机只有油门输出通道是有信号在变化的。
然而,有些模型的特殊性,可能会要求你在推油门时,其他通道也会做出对应的动作。比如:具有变距功能的直升机,就要求油门和螺距通道有混控关系。即当油门变化时,螺距也会距着变化。

为什么多轴不需要混控关系呢?
这是由多轴飞控对多轴的控制机制决定的。事实上,不管是几个轴的多旋翼,遥控器对飞控的控制,最基本的功能只有:油门、副翼(横滚)、俯仰(前后)、方向(左右)这四个控制舵面。
所以这几个通道的功能是完全**的,不可以有任何混控关系。你想想,如果俯仰和方向有混控关系,你在打前进动作时,方向也跟着动起来,这显然不是我们期待的结果。

说了这么多,总结一条:
多轴对遥控器的要求是最低的,无任何混控设定的要求,最保险的模式就是用固定翼模式,如果你用直升机模式,就要用标准十字盘模式,且螺距通道你就不要去使用了,因为它和油门是有混控关系的。
你只要按飞控说明书的要求连接好接收机,并通过调参软件设定飞控相关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建议用固定翼模式,全部默认设置,连线方式参照v2飞控连线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对~~~连线方式参照v2飞控连线方式但是D10接收机的一通道要插飞控的二通道~~~D10的接收机二通道要插飞控的一通道~~就这两个通道要交叉~~其他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没有多轴选项的遥控器,设定为“固定翼”就可以了,用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多轴飞控对遥控器的要求是: ...

多谢指点!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方面资料,原来是通用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不对~~~连线方式参照v2飞控连线方式但是D10接收机的一通道要插飞控的二通道~~~D10的接收机二通道 ...

多谢指点!

网友(2015-03-09):
网上搜“NAZA华D10遥控的使用”有视频叫你设置遥控器和调参

网友:
去优酷上找zwdxbb这个用户名,然后就去看视屏吧!还有,接线的话接收机接飞控对应字母就行。

网友(2015-04-08):
还需要注意失控保护及三档开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