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备一堆桨过年,求解6045与6030桨的区别、二叶桨与三叶桨区别

楼主(2015-02-04):
如题,求说明。

我一直飞2叶的6030的桨,也想试下6045和三叶的桨,有什么区别吗?我的理解是6045比6030的桨效高,三叶比二叶的桨效高,不是对不对,桨效高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双叶的6030与双叶的6045在时间上有什么区别,是否6045震动会大点?  双叶6045与三叶6045有什么区别?
还有想吐槽一下乾丰桨,太脆了,太易碎了,为什么不出尼龙的……

网友:
6030真心垃圾,6045好一点,结实
不过要是练习的话还是5030的垃圾桨把,便宜
桨的震动和平衡有关,平衡不好的桨震动大

网友A:
一个射一个不射,就这区别。另外同桨型二叶效率高,6030效率比6045高,你理解正好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射一个不射,就这区别。另外同桨型二叶效率高,6030效率比6045高,你理解正好反了

一个射一个不射,哪个易射呢?求解

网友:
三叶升力大,效率不如二叶

网友:
桨大小一样 螺距一样  叶数越少效率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射一个不射,哪个易射呢?求解

6030射,6030就是个bug

网友:
6045谁用谁知道

网友:
还要看配什么电机,1806配6045就不如2204或2206配6045带劲

网友B:
我一直用6045 螺距大飞行暴力 但不好操控 总是上窜下跳的 而且听说还会超负荷(电调12A)
2204电机还是配合6030最理想 但口碑极差 看到有加强型的 但价格太贵了 不划算 现在还是6045调了油门曲线 也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6045 螺距大飞行暴力 但不好操控 总是上窜下跳的 而且听说还会超负荷(电调12A)
2204电机还是配 ...

确实乾丰6030易射桨,我的以经射了2次了,把电机上面那个螺母都炸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乾丰6030易射桨,我的以经射了2次了,把电机上面那个螺母都炸花了

有什么其他品牌6030推荐吗 毕竟2204最佳搭配还是6030

网友:
不要用3叶的,用2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6045 螺距大飞行暴力 但不好操控 总是上窜下跳的 而且听说还会超负荷(电调12A)
2204电机还是配 ...

上蹿下跳是你油门控制不好或者飞控里没设置巡航保持,我和我身边的人只要飞2204的全都用6045,我自己电调也是12A的,不用担心过载问题。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6045 螺距大飞行暴力 但不好操控 总是上窜下跳的 而且听说还会超负荷(电调12A)
2204电机还是配 ...

多少起飞重量?推力大,效率高啥意思,?就是推力大了然后发热大了?

网友:
三叶推力大了一点,电流卻大了很多,不成正比,续航时间明显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