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轴NAZA V2 解锁后未推油门一个马达就启动了

楼主(2015-02-04):
新装的6轴,飞越680pro机架、DJI NAZA M V2、好赢铂金30A、恒力4822 KV390

遥控器解锁后未推油门,M4马达就自己启动转起来了,其他马达要在油门50%以上开始启动
油门降到50%以下,其他5个马达停转,M4依旧旋转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呀,跪求各位指点迷津,先谢谢啦

网友A: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最好用并联线一起完成。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2楼正确。多用几个Y线就好了

网友C:
好,一直有这种情况,没处理琮,起动一个电机转,说明解锁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一直有这种情况,没处理琮,起动一个电机转,说明解锁成功了

这种情况会对飞行器有影响吧,起飞和落地阶段会不会因为不动力平衡到时偏到哦

网友D:
无所谓的,你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把电机的怠速调高一个或者两个等级,让他们都转起来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还是解锁后都转比较好。提醒你注意油门!!!

网友:
没校准油门行程,而且怠速设置太低。naza是解锁后大家一起开始转的……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所谓的,你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把电机的怠速调高一个或者两个等级,让他们都转起来就可以了。正常情况下还 ...

连上调参软件后包马达怠速从推荐提高两档变为最高后,解锁6个马达到是同时转了

楼主:
M4马达油门校准不成功,按说明书操作的,最后2步 ——马达发出N声鸣音,表示锂电池节数——马达发出长鸣"哗...”表示系统就绪 ....都未实现

网友:
我感觉是你那个电调有问题,重新校准电调吧,校准不成功就换电调试下,飞控怠速和这个没啥关系,当然你说怠速调高了就一块转了者不科学,,,,换个电调试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最好用并联线一起完成。

这位兄弟貌似是s    b dji创始人啊!!!

网友:
重新做一下油门行程,调一下怠速

网友(2015-05-16):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正确。多用几个Y线就好了

这么好的方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E(2015-07-11):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M1转,后来把m1的电调换一个新的,从新校准油门就好了,解锁后转或不转只要把怠速调高就行了

网友:
先校准油门行程  还有naza 飞控解锁之后 每个电机都会低速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M1转,后来把m1的电调换一个新的,从新校准油门就好了,解锁后转或不转只要把怠速调 ...

嗯,其他方法都试过了,都没解决,更换电调应该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