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的12通道deviation中文固件 mckay固件的通道定义

楼主(2015-02-04):
现在刷了m大的12通道固件  用dsm2的6通道接收机   在遥控接收机也是设置的6通道  我想把遥控上的6通道用一个旋钮来控制  鼓捣了两天了都不行 请个位老师讲解一下

网友:
旋钮也要效正

网友:
这个问法大概没人会回,要全部说明可能一大串。最好详细说说做了哪些设置,遇到啥具体的困难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是怎么接模拟器呢?接上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是怎么接模拟器呢?接上不管用

在遥控上新建一个模板,选择发射制式为PPM,然后通过usn加密狗连接电脑,模拟器才能识别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