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连V2 E通道行程问题 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5-02-04):
  如题,14SG 7008接收 A模式 7根线连接NAZA V2,一连上调参软件就报错:摇杆不在中位。发现E通道到不了最右边 还差大约两三格。
于是开始仔细调试舵机行程量和中立微调,怎么调也无法扩大E右边的行程。尝试重新建立模型数据,新建问题依旧,但很疑惑新建模型的舵机监视器E为-18.
调中立微调使舵机监视器E值为0,再调舵机行程仍无法解决,遥控器上校准摇杆也没用,难道是电位器的问题?遥控买后自己由日本手换成美国手,但应该是不影响的吧。。。
各位老师麻烦帮我分析分析,应该如何调试呢?

网友A:
飞控的问题,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过有sbus咋不用

网友B:
飞控里面做遥控器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问题,重启一下就好了

重启没用啊。。。

楼主:
我连了一个可以查看飞行器姿态的灯组模块,需要与飞控和接收通信,只支持普通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里面做遥控器校准了吗

校准了E通道还是到不了最右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没用啊。。。

我用普通接收机遇到过这个问题,接收机不能同时用sbus和pwm么?

网友C:
调参软件里面校准油门行程,连续3次以上,每次都要断电再连接,保证OK,行的话记得上来吱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普通接收机遇到过这个问题,接收机不能同时用sbus和pwm么?

那个模块需要与飞控和接收AER这三个通道连接,只能用PWM。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模块需要与飞控和接收AER这三个通道连接,只能用PWM。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啊?

重启一下一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参软件里面校准油门行程,连续3次以上,每次都要断电再连接,保证OK,行的话记得上来吱一声

你说的是调参软件里面的命令杆校准吧,我又新建了模型数据,舵机监视器问题依旧,我就先调SUBTRIM使E通道从初始的-18变为0,在遥控器上校准了摇杆。
然后就是照你的方法,飞控供电连电脑,开控在调参软件上做命令杆校准,重新上电,这样重复了6到7次,但E通道行程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一般就好了

飞控已经重启了N次,都是那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已经重启了N次,都是那个问题。。。

把你的模块拔掉试试。直接连接飞控和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模块拔掉试试。直接连接飞控和接收机

拔掉还是没有影响,不是那个模块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掉还是没有影响,不是那个模块的问题。。。

接收机不能sbus和pwm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不能sbus和pwm同时用?

如果接收设置的是SBUS模式的话,只需要SBUS通道连飞控的X2就行了,但灯的控制板有与AER三个通道通讯的线,只能以PWM形式传输。但这并不是那个控制板的问题,刚刚我把那几根线都拔了不接入模块,问题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接收设置的是SBUS模式的话,只需要SBUS通道连飞控的X2就行了,但灯的控制板有与AER三个通道通讯的线 ...

用sbus吧,在加个sbus转pw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bus吧,在加个sbus转pwm模块。

你的意思是SBUS通道一根线出来转换成7根线啊? 难道14SG普通模式连V2有BUG?

网友D:
因該是控本身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SBUS通道一根线出来转换成7根线啊? 难道14SG普通模式连V2有BUG?

sbus分两根出来,一路进飞控,一路转pwm

你试试sbus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估计是飞控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分两根出来,一路进飞控,一路转pwm

你试试sbus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估计是飞控的事

搞定了,步骤如下:  对照 舵机监视器 调SUBTRIM和 END POINT  再在控上校准摇杆 然后连调参软件校准摇杆 重新上电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該是控本身問題

已解决,是遥控器设置的问题,对照舵机监视器仔细调就行了,就是调了之后在舵机监视器上正确了需要在控上先校准摇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步骤如下:  对照 舵机监视器 调SUBTRIM和 END POINT  再在控上校准摇杆 然后连调参软件校准摇杆 ...

看来遥控太高级也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遥控太高级也不好啊……

是有个磨合的过程……不过在自己仔细研究后解决问题时还是挺愉快的,哈哈,已经试飞,手感还不错

网友E:
同用14SG的恭喜爽飞!

楼主(2015-03-21):
引用 网友E:
同用14SG的恭喜爽飞!

哈哈,你也是哈! 我现在已换成SBUS系统,手感不错,就是飞机自旋还有点飘的问题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