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22000的电池

楼主(2015-02-04):
谁用过22000的电池,2万2的电池,从3.7v充到满应该能充进多少电?我的为啥只能充进9千多电?

网友:
座个沙发,静待高人解答

网友:
22000是指的一点电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冲进去22000mah的电量。即使一点电也没有,也是理论值。

网友A:
楼主这个肯定是容量虚标了,从3.7到4.2,一般占容量的70%左右,22000的电池起码充进1500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肯定是容量虚标了,从3.7到4.2,一般占容量的70%左右,22000的电池起码充进15000才行

网友:
楼主这样试试:将电池充满到4.2V。10A放电,放到2.8V截止。再看看放出来了多少。就知道虚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