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四轴

楼主(2015-02-04):
请问各位大大们
有谁知道图上两个图红点的地方是什么电子原件啊?
此电路板是某宝无头模式的小四轴,昨天把图红点地方的三个电子飞掉了,现在的结果是遥控器和飞机对不上频!红灯一直闪!有此经验的大大们拜托啦!

网友A:
看不出来,阻容元件,虽然价值不高,但参数未知。除非有一样的板子,拆下来测量后用分立件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阻容元件,虽然价值不高,但参数未知。除非有一样的板子,拆下来测量后用分立件替代

是电阻么?反正我用万用表测量能测出来阻值的。

网友B:
那玩意很明显是个贴片电容,要么就是起滤波作用,应该是晶振的外围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很明显是个贴片电容,要么就是起滤波作用,应该是晶振的外围原件,

上方的两个是不是串联的呢?反正上方的两个掉了之后就和控对不了频了。还有就是下方的那个也是电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方的两个是不是串联的呢?反正上方的两个掉了之后就和控对不了频了。还有就是下方的那个也是电容么?

我需要看非常清楚的图,正面放大,反面放大,还需要看电路才能辨认,还有这贴片电容应该只可能并联,下面的应该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看非常清楚的图,正面放大,反面放大,还需要看电路才能辨认,还有这贴片电容应该只可能并联,下面 ...

明晚给你上大图!

网友:
貌似电容

网友C:
上面的好象是电容,下面的好象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好象是电容,下面的好象是电感

上方的两个电容能看出来是并联还是串联么?还有电感用万用表怎么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看非常清楚的图,正面放大,反面放大,还需要看电路才能辨认,还有这贴片电容应该只可能并联,下面 ...

正反两面

网友:
上面两个不是没坏吗,就贴片三极管那烧黑了,你有维修经验吗?下面那个电容是反面那块芯片用的,具体是什么作用还的查询那个芯片的外围工作电路后才能大概知道容量,这个电容坏了,就导致那块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图片是完好的电路板,
目前手里只有一块板子,就是那三个东西掉了,已经对不了频了!
电烙铁都有就是不知道掉的是什么东西,想找个一样的焊上去试试!

网友B:
你现在不能使用的原因是什么,不能对频?能对频电机不转?还是什么,

楼主:
板子灯闪,不能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不能使用的原因是什么,不能对频?能对频电机不转?还是什么,

我刚仔细看了下,电机控制电路没有坏,2.4G接收部分应该也没有问题,要是晶振那的两个电容坏了,可能就不能对频了,下面那个芯片我想可能是作为姿态控制的吧,猜测,不过要是只坏了下面那个电容,应该还是可以对的了频的

网友:
你说三个电子飞丢了,为什么你拍给我看的照片上还在呢,你是从网上找的图片给我看的?

网友B:
要想准确测量的话得将电子元件拆下来才行,找个一样的板子,拆下来测量一下,找对应的焊上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电容应该是晶体两端到地的电容,先找个20P左右的电容焊在上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准确测量的话得将电子元件拆下来才行,找个一样的板子,拆下来测量一下,找对应的焊上就行了,

图片是从网上给别人要的!谢谢你了,抽空找个一样的板子试试看!

网友:
同意21楼,上面应该是20p电容,下面应该是滤波电容104吧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D:
上面的两个明显就是晶振起振用的,给22pf左右的电容就可以了,下面没看出连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两个明显就是晶振起振用的,给22pf左右的电容就可以了,下面没看出连到哪

上面两个能看出来是串联还是并联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能看出来是串联还是并联么?

不是串也不是并,一端分别到晶振的两个引脚,另外一端是到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能看出来是串联还是并联么?

这两个电容没了就没有时钟信号,处理器是不能工作的,因此就好像什么都坏了一样,没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电容没了就没有时钟信号,处理器是不能工作的,因此就好像什么都坏了一样,没有响应

GND就是接地么?两个电容前端分别接到晶振的两个端子是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GND就是接地么?两个电容前端分别接到晶振的两个端子是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谢谢你啦!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5-04-16):
顺便挣点分。

网友:
想问一下各位这个板子如果要连接上天地飞的接收机应该接那个位置??

网友:
同意26楼的,是晶振电容,应该是20pf左右的。那个大的应该是滤波电容,找个0.1uf以上的电容试试。另外晶振电容都掉了,是不是摔了,如果晶振电容换上去不行,那还要考虑晶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