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纸飞机

楼主(2015-02-04):
     按照马头老师的缩小做的,长1.8m
  手头只有2212电机,于是做了个双发,昨天飞了后感觉没必要,只用了一个,以后航拍再看吧
   配置如下
            2212kv930  11.1v3300mah  40a电调
总重1.1kg吧

网友:
大了 就是霸气侧漏啊

网友A:
还有一发,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发,在哪

本来是装在上面那个电机座上的,后来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装在上面那个电机座上的,后来拆了。。。

单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不是不是

网友C:
马老师那架那么大,也才单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老师那架那么大,也才单发呀

我的是2212电机

网友:
双发两个电调信号线怎么接啊

网友:
怎么控制呢,好奇纸尿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