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落伞的疑问

楼主(2015-02-04):
在安装降落伞的时候,三个角上面的安全闩支撑架(三个红色的片状物)固定不住,总是掉,这怎么解决?

网友A:
插上安全针的那个貌似是不那么容易掉下来,不插安全针的那两个确实比较容易掉,应该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安全针的那个貌似是不那么容易掉下来,不插安全针的那两个确实比较容易掉,应该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的 ...

就是怕飞着飞着自己掉了…

网友B:
还真有人买,真是服了。楼主你好有勇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飞着飞着自己掉了…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不行就不用了吧,虽然不太好看,我用了几次没觉得缺了他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人买,真是服了。楼主你好有勇气

这就像买车险一样,买了不一定有用,但要是不买一旦出事就完蛋了…比如上次我的S900掉下来砸到人家A4L的后玻璃上了…40m高度吧。好几万的东西多层保险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像买车险一样,买了不一定有用,但要是不买一旦出事就完蛋了…比如上次我的S900掉下来砸到人家A4L的 ...

不知道是飞控神经后  开伞可靠 还是 飞控老老实实不犯神经 质量靠谱点更好。不能栽在一颗树上不能自拔......... 说多了讨口水。点到此为止。哈哈

网友C:
我也当了一回小白鼠: 也是败了个降落伞,而且不便宜。装上测试,50米正常悬停后开伞,收油,直接摔到地上,降落伞根本就没打开!以前飞了1年多都一切平安,这还是俺头一回炸鸡,拜降落伞所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当了一回小白鼠: 也是败了个降落伞,而且不便宜。装上测试,50米正常悬停后开伞,收油,直接摔到地上 ...

真的假的?啥伞  给大家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当了一回小白鼠: 也是败了个降落伞,而且不便宜。装上测试,50米正常悬停后开伞,收油,直接摔到地上 ...

我一个朋友,S1000+飞行途中抽风,60m开度开伞,缓慢降落到100m深的峡谷里面了,机臂个一个起落架撞到崖壁上断了,但相机和云台完美无损;不像我...12m高空抽风,云台已经报废了...镜头和相机也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