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小白问题,大神勿喷求解答

楼主(2015-02-04):
我知道精灵版云台和标准版云台的区别就是精灵版是用在精灵2上面,标准版可以用风火轮那些DIY的飞行器上,但是标准版云台多了一个GCU模块,这个模块具体的作用是什么?百度了好久,愣是没找到答案,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一个已内置,一个外置而已,都少不了的,GCU简称云台控制单元

网友B:
精灵版云台没有GCU,因为精灵2已经内置GCU在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已内置,一个外置而已,都少不了的,GCU简称云台控制单元

原来如此,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版云台没有GCU,因为精灵2已经内置GCU在主板上

谢谢,一直纳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