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接收机电压回传可以设置11v吗?

楼主(2015-02-04):
我是这样理解的,接收机电压4---5伏,所以只能检测最高5v的电压(不知道对不对)。想问问用过的模友,设置11v能不能显示电池电压?设置了11v会不会烧掉接收机?

网友A:
由于接收机是接的5V稳压电源,检测的电压一直是5V,而且也没有单独的电压检测接口,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多此一举的设计,如果让接收机直接接上11V肯定是不行的,不过论坛里有帖子,教你在接收机上断开那个5V的电压检测,可以把他接到自己连接的分压电阻上,用来检测5V以下的电压,这样就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接收机是接的5V稳压电源,检测的电压一直是5V,而且也没有单独的电压检测接口,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 ...

有帖子的链接吗?

网友(2015-03-20):
真不知雙向要作什的?應可傳電池v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