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2,在地面起飞滑行,向一边倒,翅膀碰地。

楼主(2015-02-04):
今天飞塞斯纳182,在地面起飞滑行,向一边倒,翅膀碰地。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是转向轮不正,还是转向轮的杆不正啊 ?

网友:
这个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慢慢跑,能走直线了吗?

走不直 就别急着飞。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飞机不正

网友:
检查副翼和机翼固定在不在中间。

网友:
这问题 楼主说的太笼统 又没个图 我们也没法给你诊断
我觉得你该严格的按照说明书 核对好 确认自己装机没问题了 再考虑是不是 调教的问题

网友:
主起落架两轮子要有点前束(里八字),会有所改善.
查一下拉、右拉是否正确。可改善由于反扭造成的向左翻倒。
起飞时要及时操控副翼和方向舵(尾论)来纠正飞机的资态来保正正常起飞。但新手是做不到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是否刚加速就满升降?飞机左上偏 失速炸鸡?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等高手回答

网友:
是左侧机翼蹭地吗?如果是的话那有可能是螺旋桨反扭造成的。注意起飞时不要一下把油门推到头,慢点提速就行了。

网友:
第一、检查所有机轮是否一致向前,是否方向有偏差,是否高低有偏差。
第二、检查地面滑跑时,不打方向舵,是否能走出绝对笔直。
第三、检查机翼是否和地面绝对平行。
第四、检查飞机拉力线是否正确。
第五、检查起飞时,飞机是否正对风向。
第六、检查起飞滑跑时,自己是否会熟练使用方向舵。

网友:
会不会是像楼上所说的被侧风向一边吹翻的

网友A:
飞机没装平,我刚入魔的时候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没装平,我刚入魔的时候也遇到过

不单是往一边偏,完全飞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单是往一边偏,完全飞不起来

重心没对,这是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没装平,我刚入魔的时候也遇到过

怎么试都试过了,不开动力扔出去是往上飞,只要一开动力马上就头朝地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没对,这是可能性大

不开动力扔出去是往上飞的,不可能开动力就往下飞下头朝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开动力扔出去是往上飞的,不可能开动力就往下飞下头朝地啊

这可不一定,你也说了,这是不开动力。 是各飞机 你不开动力都会往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一定,你也说了,这是不开动力。 是各飞机 你不开动力都会往上飞。,

我之前不开动力是头往下的,把重心调好后才往上的

网友:
我塞斯纳也这样,飞机有往左偏的迹象就立马拉升降,后来索性推全油时候直接升降拉满,稳稳的离地。动力是银燕2220电机1060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不开动力是头往下的,把重心调好后才往上的

满油快速起飞。要么手抛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估计你起飞时候动力不够。

网友B(2015-03-23):
也出现类似问题,右拉不够时左机翼着地。现是右机翼着地,可能是右拉太多。调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