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飞apm六轴,三段开关不小心摆多了一下,求教。。。

楼主(2015-02-04):
切换定高的时候不小心拨到了姿态,然后油门突然降低,就落下来了。。

1,请教,调小油门死区这个参数,可以避免这种操作中的油门大落差出现吗?

2,顺便求油门的pid参数,还有今天定高的时候,也就30的油,但是有一回jj不断上升,这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A:
你给6个电调做过油门行程调准没?卸桨,油门打最大,第一次飞控上电自检完毕,再断电再通电,进入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按电调说明,关油门,校准完毕,飞控断电。其他的参数你的情况用不上。

网友B:
我之前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定高下切自稳 急剧掉高。设定一下油门中立点点就好了。在mp中先查看mid-thr参数  然后在标准参数列表中修改油门中立点就好了。以后在从定高切自稳就不会掉高了  就会平稳过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定高下切自稳 急剧掉高。设定一下油门中立点点就好了。在mp中先查看mid-th ...

我修改过的哈,中立点50,死区范围是100,中立点改成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修改过的哈,中立点50,死区范围是100,中立点改成多少呢?

理论上改成你自稳模式刚好差不多悬停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修改过的哈,中立点50,死区范围是100,中立点改成多少呢?

不的  不是油门中立点死区  是悬停时油门中立点数值。范围好像是从0-1000吧  平均值是500  像你这样的情况估计中立点是600的样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的  不是油门中立点死区  是悬停时油门中立点数值。范围好像是从0-1000吧  平均值是500  像你这样的情 ...

不明白啦,那我从死区(41%或者改了后是51%?)跳过来自稳,不是会有更大的落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的  不是油门中立点死区  是悬停时油门中立点数值。范围好像是从0-1000吧  平均值是500  像你这样的情 ...

我的中立点是500,死区是加减100,这个范围内升降实在太肉了!准备减小到50再试试。。。

这apm我从自己定的一套非常保守的参数开始调,这过程。。实在是太肉了。。。现在gps的定点范围大概是直径4米的圆。。我设置的最低7颗星。。。6H。。。

效果很不好,蓝灯是常亮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改成你自稳模式刚好差不多悬停就行了

我的中立点是500,死区是加减100,这个范围内升降实在太肉了!准备减小到50再试试。

这apm我从自己设定的一套非常保守的参数开始调,这过程。。实在是太肉了。。。现在gps的定点范围大概是直径4米的圆。。我设置的最低7颗星。。。硬件是6H。。。(加速度和速度我全限制了,弱化了特别多)

效果很不好,蓝灯是常亮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6个电调做过油门行程调准没?卸桨,油门打最大,第一次飞控上电自检完毕,再断电再通电,进入电调油门 ...

校准过哈,apm搁置了小半年,之前玩过。现在放假我想再研究一下!问题见楼上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中立点是500,死区是加减100,这个范围内升降实在太肉了!准备减小到50再试试。

这apm我从自己设定 ...

晕 Loiter模式本来就肉啊 只要用了气压计的定高 APM就非常肉 也非常适合飞稳定的航拍

不过你又要Loiter又想运动点 很简单 把死区改小到50甚至30 然后把上升下降速率限制也加大 在气压定高状态 APM默认设置了最大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 这个值相当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 Loiter模式本来就肉啊 只要用了气压计的定高 APM就非常肉 也非常适合飞稳定的航拍

不过你又要Loite ...

好的,因为担心丢星造成定点往一遍冲。。我把loiter时的自动定点纠正感度调节的很保守。不是说咱这油门控制上升。。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gps信息故障的时候,机子别有太突然动作,
我从开始主要对于gps的感度精度加速度和星数进行了非常保守的初始调参值。
现在定点模式它自己修位置,是这个巨肉。。。

还有我这次新刷的3.2固件,这很多感度的imax值都是几百几千的,正常吗?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 Loiter模式本来就肉啊 只要用了气压计的定高 APM就非常肉 也非常适合飞稳定的航拍

不过你又要Loite ...

还有个问题,,

我这儿环境有限,一般才5颗星。。gps failsafe设置的是定高。。。
那请问我开关放置在Loiter档位的时候,,它有可能其实是:有时在定高,有时在定点,而我的osd由于档位在loiter所以一直显示loiter模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这儿环境有限,一般才5颗星。。gps failsafe设置的是定高。。。

怎可能那么差 换GPS吧 这个丢星真没法说

不过GPS其实也是辅助定点而已 你可以用定高模式 然后用trim save 这样调试出来的飞机 在无风环境下 没GPS也能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可能那么差 换GPS吧 这个丢星真没法说

不过GPS其实也是辅助定点而已 你可以用定高模式 然后用trim s ...

trim save 是什么?gps是6h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trim save 是什么?gps是6h呢。。

我的6H隔着一层屋顶都能搜到7颗以上的星

另 理论上 只要没多大风 在室外 即使是没gps APM都能做到定点 这种时候就需要trim save了 自己搜搜把 我记得有人做过教程 我都是看英文的 英文有详细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H隔着一层屋顶都能搜到7颗以上的星

另 理论上 只要没多大风 在室外 即使是没gps APM都能做到定点 ...

好的,多谢!今天6颗,两个楼之间飞的。话说我在室内就从来没搜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