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HISKY HCP100 用天7 ,推油门3个舵机会一直动,正 ...
驰远HISKY HCP100 用天7 ,推油门3个舵机会一直动,正常吗?

楼主(2015-02-04):
驰远HISKY HCP100 用天7的控,也跟着视频设置了
然后推油门3个
舵机
会一直一上一下的动,这正常吗?
我只是拿在手上试,还不敢飞, 之前是飞四轴的 没飞过直机~

网友A:
可能是没对好频,对频时要 先开控,再开飞机, 而且要将飞机放于平稳的地面来对频,若不然舵机会一直乱动。

网友B:
飞一下看看就知道正不正常了, 一般hcp100正确设置好都能爽飞的,如果出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可联系驰远的售后处理。。

网友C:
先看自己通道正不正确,不行再校准摇杆。

网友D:
我的100S也这样,这几天没空调,楼主可问问客服,我买的那卖家老板不错的!

网友E:
去驰援官网下载天7高频头说明书,按说明书设置肯定没问题的,还有问题就是硬件问题了找驰援售后

网友F:
天七控设置里面的十字盘设成普通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