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穿越机

楼主(2015-02-04):
晚上飞两转,突然感觉动力不足,稍稍推油亦不见好转,心想可能又要飞费一只电池
同时机还无故偏右,干脆松掉所有杆稳住油门,结果简直像打了半舵副翼右。
还在琢磨怎么回事再怎么做些动作试试,机就差不多自由落体摔下,5米左右高。
走过去看,外观没有问题,桨也还好,飞控指示灯也正常,就解锁在起机。
轻轻推正常,退两步准备起来时,突然“吱”一声,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事,机的中后段就有火光,
电池接口就在那个位置,吓得我马上拔电池,然后把电池甩开,发现机器还是烧... ...
最后拿起机把火甩灭了,

烧断一只电机的线

原来是一个电调起火

接收机差点烧了

都熏黑了

电调是好盈10a
250轴距5030桨
200w图传
2204电机
ccd
cc3d
起飞520g

是怎么才会让电调着火的,真心请教

电池没事

电池没事

网友:
电调短路了?       我瞎猜的  勿喷

网友A:
肯定短路了,用分电板的?看着裸露在外,飞久了,灰尘什么的肯定有的,短路是有可能的

网友:
祸起电调?

网友:
安全第一呀,损失很惨重的

网友B:
十有八九是哪里短路了,用碳板的机架一定要经常检查线路,走线不好的话很容易被碳板边缘划破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短路了,用分电板的?看着裸露在外,飞久了,灰尘什么的肯定有的,短路是有可能的

是很大灰啊,黑套的电调看不明显,这个透明套看着我傻眼,第一次全新飞完回来电调里面都是灰尘细沙...

网友C:
看看哪个部位的碳板被烧成碳布就是哪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哪里短路了,用碳板的机架一定要经常检查线路,走线不好的话很容易被碳板边缘划破皮

这么说还真有可能是哪里刮破了,线我都剪得刚刚好,有些转弯位线都卡得很紧,肯能撞几次冲破了,真有可能是这样,要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哪个部位的碳板被烧成碳布就是哪里短路

没烧到那个程度呢,晚点拆了看看

网友:
电线,接头,要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烧到那个程度呢,晚点拆了看看

我有烧过碳板的电机座,就是烧成碳布,环氧都化了,然后用502把烧坏的部位固化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

网友D:
啊,跟我的一样哦,我是乐天10A的电调着火了,电池跟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跟我的一样哦,我是乐天10A的电调着火了,电池跟你的一样

你的电调还新点的哦 我的是pentiom10a
能说说是怎么烧的吗
我烧的程度跟你差不多

网友:
'拿起机把火甩灭了'
为楼主的机把的威力感叹

网友:
我的也是乐天10A电调烧叻   着火位置大概在主电源+附近   我的不知道是炸机后给奖打到着火还是电调问题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