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驰远HISKY HCP100 用天7 ,推油门3个舵机会一直动,正常吗?

楼主(2015-02-04):
驰远HISKY HCP100  用天7的控,也跟着视频设置了

然后推油门3个舵机会一直一上一下的动,这正常吗?

我只是拿在手上试,还不敢飞,     之前是飞四轴的  没飞过直机~

网友A:
混控模式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模式应该是正常的

混控模式?    这张子飞不会很不稳总是慌吗

网友A:
直升机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混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混控模式

不是螺旋桨转的时候舵机一般都是不会动的吗,  不是应该是打舵的时候舵机才会动吗。。。

网友A:
你还是先多了解一下直机的基本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多了解一下直机的基本知识吧

嗯嗯, 想了解, 可是找不到基础知识的帖子~

网友B:
模式调到120度CCPM ,对频后别推油门,打副翼和升降看看方向对不对。然后手拿机子推一点点油门让主旋翼转动起来,前后,左右摆动机子看看修正对不对,都对了就OK,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调到120度CCPM ,对频后别推油门,打副翼和升降看看方向对不对。然后手拿机子推一点点油门让主旋翼转动 ...

嗯嗯,  那我下班回家试试看,    不过拿在手上推油门几个舵机会动真的好怕不敢飞,   是那种舵机好像走到尽头然后猛着往回跳这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那我下班回家试试看,    不过拿在手上推油门几个舵机会动真的好怕不敢飞,   是那种舵机好像走 ...

还有高频头模式别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高频头模式别选错,

高频头模式?      我是开模拟器模式

网友B:
机子是高频头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是高频头版吗

这个不知道喔,  买了有配个HT8高频头,然后遥控我开模拟器模式连了可以控制?

网友B:
高频头连接遥控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连接遥控器了吗

连接了,  是不是十字盘调的不对?    我看视频别人的通电链控螺旋桨是平的,  我对频后螺旋桨是往上瞧的。

网友B:
这样,你一步步来,遥控器新建一个模型,十字盘选120度 CCPM模式,另外高频头模式也要选对。加Q3125631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一步步来,遥控器新建一个模型,十字盘选120度 CCPM模式,另外高频头模式也要选对。加Q312563114
...

已加~

网友:
++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绑定了。高频头应该是两个绿灯、模式。然后控的参数要设对,协盘120度那个,协盘微调再调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