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空中故障,遥控失灵,险炸机

楼主(2015-02-04):
闯祸的就是这块模块,新买的昨天才装上机

今天起飞才三分钟不到,十几层楼高的时候,就突然图传信号丢失,遥控器回传报警失控

还好稍等一下遥控就恢复了,赶忙拉回来降落

发现这块模块已经不供电,按一下又供电,原来是那块黑色方形元件已经松脱(貌似是电感?)

再也不敢用这种模块了,万一是更严重的故障,比如短路,那肯定是飞机直接掉下来

附视频:

最后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影响到遥控?

网友A:
估计是有意无意撞击过那电感。。。我也用这种DC-DC模块,虽然很便宜,但重要地方不会用它的。。。

网友B:
这个模块我也在用,给h4 680,不过双冗余

网友:
没出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我也在用,给h4 680,不过双冗余

倒是不很担心它不供电,大不了失控返航,就怕它万一影响了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有意无意撞击过那电感。。。我也用这种DC-DC模块,虽然很便宜,但重要地方不会用它的。。。

嗯,可能什么时候不小心碰到过,不过装在那么里面也没机会碰……说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可能什么时候不小心碰到过,不过装在那么里面也没机会碰……说不清了……

或者震动引起的,我用热缩胶套着,防止碰到元件。。。

网友:
引以为戒了。谢谢

网友C:
刚买三个~……

网友D:
飞的你头像的异形机架吗?什么飞控

网友:
建议朋友们用这种降压模块 绝对稳定!!!

网友E:
    不懂为什么喜欢用这种,又大又重效率又低,网上同步整流的一大把频率高体积小干嘛都喜欢这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的你头像的异形机架吗?什么飞控

那个是以前的机子了,这次飞机子是这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91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三个~……

我打算还是除了动力以外的部分单独供电,就算出故障失控返航还可以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为什么喜欢用这种,又大又重效率又低,网上同步整流的一大把频率高体积小干嘛都喜欢这种呢

有电容可以滤波,图传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这种的我也坏过一个

网友:
总的买个 集成度小的 牌子的  这种 dc-dc 10几块的也敢用

网友:
自己做的,好用又有信心

网友:
电感虚焊,接触不良时候的感应电流直接在整个电路里,各种干扰。遥控还能恢复真是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