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屏幕。

楼主(2015-02-04):
收屏幕呀,只要屏幕不要一体屏。有出的mq465752793  顺便问一下手里有个屏幕排线断了(能换么)。。。想买个新的驱动板换上,行否?技术帝快来

网友A:
驱动板好的,找到屏的编号,买一块相同的换上!

网友:
屏的型号在软屏线上。

网友:
从断了的位置把上面的绝缘漆用刀刮干净,再插进去试试,机会不大,可以试试

网友:
技术好的话可以飞线 比如我

网友B:
飞线要看多少pin的线吧!如果是40pin的很难!还有你这个显示器多少钱买的?如果便宜就直接买个新的,因为驱动板是好的单买一块屏也不便宜。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要看多少pin的线吧!如果是40pin的很难!还有你这个显示器多少钱买的?如果便宜就直接买个新的,因为驱 ...

嗯嗯,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好的,找到屏的编号,买一块相同的换上!

可是排线断了呀,能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排线断了呀,能换么

屏和排线是一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和排线是一起的啊!

好吧,那屏幕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