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关于无副翼尾推中立的问题!

楼主(2015-02-04):
     求教各位大神,小弟有几个疑问!!
   1 , 无副翼电直通电自检完后尾推是处于中立为正确还是靠近尾波箱为正确?小弟480小机,当自检后尾推处于中立(尾桨夹为0°),机头向右打舵时感觉软绵绵的,机头向右硬邦邦的。当自检后尾推处于靠近尾波箱时转向正常!
   2,K8设置舵机行程时,左右舵量一样合适还是以尾巴中立点为基准设置舵量??PS:小弟480设置K8尾部行程时,舵量相等尾推是靠近尾波箱的!
               不知各位大神能看懂小弟表达的疑问不?

网友:
K8尾部调整不是写了吗 3-5° 主旋翼顺时针 尾巴产生向右的抵消力

网友:
1和2的后半部是对的。

网友A:
楼主在自问自答,而且回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自问自答,而且回答正确

我只是很疑问

网友:
中立点是靠近尾波一点点,让尾桨有点度数。通电的时候是中立点,启动完了要看你螺距是在什么位置,如果螺距是+-最大,那就不在中立点。

网友B:
还有,刹车左右硬度不一样的话,可以调停止增益的。你试下。

网友:
++

新人路过,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刹车左右硬度不一样的话,可以调停止增益的。你试下。

这个试了,调整A B增益效果很好!!我A增益都到90了,尾巴软绵绵的感觉就没有了,但是停止时有点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