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又是续航问题,,时间短,总是不尽兴

楼主(2015-02-04):
1.4米冲浪者,,加高了电机座2212,,KV1400用的86桨,,,2200,3S电池一半油门飞,,5分钟下来后 单片电压还有3.85左右。用APM 飞航点。总感觉时间有点短,,刚改了2200电池两块并联,,不知道可以飞多久,,,
有没有飞的久的模友,,报下配置,,

网友:
3.85V才用了一半的电量,可以放心大胆的飞到3.6V这是还有大约10%的电量

网友:
5分钟还没开始呢

网友:
两块争取15分钟再下来

网友:
亲,能看一下你电机座怎么加高的么,我想用2216Kv1250

网友A:
3.85-3.7之间 电量最足  差不多有60%

网友:
3.8V 还有 30-40%的电没用完

网友:
他们半小时怎么玩

网友B:
3s5000mah,轻松飞1小时,飞到想睡觉, 2216,kv1250,8*4三叶桨

网友:
油门小点

网友:
3s2200高度上去后小油门,偶尔暴力,半小时2212KV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5-3.7之间 电量最足  差不多有60%

还有这个说法》》》???我是3S电池

网友:
2216  1400KV +  8060   10分钟下来3.9    力牌3300

网友:
2216 kv1400配9060
爬高800米后降到400m高度飞行近20分钟,
下来电压还有11.5v
两块用了一年的杂牌3s 2200老电池。

网友C:
楼主我也是冲浪,在考虑什么飞控,APM会不会太难调了,楼主推荐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冲浪,在考虑什么飞控,APM会不会太难调了,楼主推荐下吧

要求不太高的话,,APM 可以满足了,,,直接导网上的上冲浪者的PID  就可以很好飞

网友:
两块2200电池太重了,冲浪者在1kg左右好飞!超1kg感觉稳定性就不好了!

网友:
滑翔机有它的飞法,你按竞速机飞当然时间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不太高的话,,APM 可以满足了,,,直接导网上的上冲浪者的PID  就可以很好飞

不会很难吧,数据都是有现成的吗?我不喜欢调来调去的

网友:
2208 KV2600电机其他配置一样 飞10分钟

网友:
我的冲浪,也是用的2212,5000电池能飞半小时~~~你是不是一直大油门飞?

网友:
续航是个大问题

网友:
应该40分钟才对,请上图,大伙帮忙研究

网友(2015-03-29):
我能飞20分钟,2200,,3s,加好友空间看我做的机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s5000mah,轻松飞1小时,飞到想睡觉, 2216,kv1250,8*4三叶桨

请教下,3s5000mah电池轻松飞1小时,下来电池电压是多少?我双2200mah电池飞15分钟下来电池电压3.7

网友:
我的冲浪者3S2200 kv1400 75的桨悠闲飞可以飞20分钟,下来还有余电,飞的慢些可以省电。

网友:
我FMS1.2m的冲浪者5寸换6寸桨,带飞控带山狗2200电池都能飞20分钟!大油门不到10分钟上到1K米,然后飘下来10分钟,电压11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3s5000mah电池轻松飞1小时,下来电池电压是多少?我双2200mah电池飞15分钟下来电池电压3.7

刚下来的3.6伏,5分钟后回到3.7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下来的3.6伏,5分钟后回到3.7付

这么厉害,我的只能飞15分钟左右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冲浪,在考虑什么飞控,APM会不会太难调了,楼主推荐下吧

使用CC3D啊

网友:
换飞机吧,这个飞机加了设备,阻力大,翼载大,,我的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