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2.6飞控定点和失控返航的问题

楼主(2015-02-04):
刚入手APM飞控。跟着泡泡老师的教程一步一步设置完成的。但是在设置定点和失控返航时却遇到了问题。

用的天7的控,设置的是2段6个档位。1、3、5分别是“自稳”“定高”和“定点”。当我把第5个档位设置成“定点”并打到第5档以后,档位倒是切换到了第5档,但是模式却还是停留在定高模式。PWM值也是对的。外场测试打到第5档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变化。定高还是定高!

而当我把第5档的模式换成“留待”或者其他模式以后,飞控却可以识别了。

关于失控返航的问题,这是我遥控器打开的时候的PWM值,一切正常。

而当我把控关闭以后,PWM的数值虽然下降到了975以下,但是模式还是停留在开控时候的模式。并不会跳到RTL模式!!

还有个问题,我设置的留待模式为什么一切换飞机就会向一个方向飘走???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失控返航我的也这样,模式不切换。。我用的D10

网友A:
在群里不跟你说过了 ? 不会搞的话 把遥控恢复出厂设置后  选固定翼重新校准控 再试  还是不会或不行 顺丰来我帮你试,替你飞  我会给你看视频的

网友B:
没解锁也没gps锁定怎回家到场外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群里不跟你说过了 ? 不会搞的话 把遥控恢复出厂设置后  选固定翼重新校准控 再试  还是不会或不行 顺丰 ...

还是不行。重新校准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解锁也没gps锁定怎回家到场外试去

试过搜到星但是没解锁   结果还是没法rtl

网友:
看来不是一般的白

网友C:
你犯了好几个2啊 这是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

1. PosHold并不是俗称的定点模式,PosHold是GPS定点,但是不用气压定高,油门直接输出动力值,类似与跟定高完全相反的模式,定高是用气压定高,但是不用GPS定点
2. 通俗意义上的定点模式是指定高并且定点,就是loiter模式,也就是留待模式,PosHold这个模式很少有人会用到吧,只在及其特殊的状态用得上,你弄错是因为翻译问题
3. 关键是PosHold在3.2的固件之前没有的(或者是3.2固件之后就没有了,不太记得是哪种),所以你在固件里面看到了,并不代表能用
4. 关于失控,你的Radio下面,也就是你设置的975数值的上面,不是有个禁用么,你都把人家禁用了,人家怎么触发失控保护啊,你需要在Radio下面的失控动作里面设置RTL他才会在油门低于你设置的975之后进入你设置的这个RTL模式
5. 并且 RTL模式是需要起飞之后 飞出一定距离 再失控才能触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解锁也没gps锁定怎回家到场外试去

擦  你们看得都不仔细啊 他Radio的失控保护设置那里是禁用 压根就不会触发 那里必须先启用并选择Always Land或者Always RTL才能激活失控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犯了好几个2啊 这是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

1. PosHold并不是俗称的定点模式,PosHold是GPS定点,但是 ...

哈哈   刚从商品控过渡过来,确实还有很多东西不懂!感谢大神的指导,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犯了好几个2啊 这是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

1. PosHold并不是俗称的定点模式,PosHold是GPS定点,但是 ...

热心好模友,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犯了好几个2啊 这是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

1. PosHold并不是俗称的定点模式,PosHold是GPS定点,但是 ...

哈哈,赞,这个第五点,飞出的距离可以自己设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赞,这个第五点,飞出的距离可以自己设定吗

不可以设,就是2米。
失控的时候,如果在家2米内,直接降落。

如果2米外,爬升到指定高度,飞回家,再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设,就是2米。
失控的时候,如果在家2米内,直接降落。

是这个两米啊,好像gps里面有个量可以设,做判断的一个范围

网友F:
看见没?你点了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见没?你点了禁用

哈哈   看见了   晚上回去调试下看看   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  你们看得都不仔细啊 他Radio的失控保护设置那里是禁用 压根就不会触发 那里必须先启用并选择Always L ...

感谢热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