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人请教3d机

楼主(2015-02-04):
本人玩过普通kt板机,像真机固定翼,四轴,穿越机目前也在玩,今天收了架3d轻木蒙皮机,飞机电机电调,舵机都齐的,现在就是不知道重心和用多大的电池好?桨是14寸的,翼展1米4,长1米32,麻烦各位了,还用首飞注意什么?

楼主:
还有我的是天8x遥控,这飞机升降是两个舵机分别控制的,想问下设备什么混控的?怎样连接接收机,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的是天8x遥控,这飞机升降是两个舵机分别控制的,想问下设备什么混控的?怎样连接接收机,谢了

漂亮的机机啊。 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 ,不是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机机啊。 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 ,不是可以设置?

能具体点嘛,还没重心是不是在机翼前沿30%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嘛,还没重心是不是在机翼前沿30%处啊?

未玩过,不知重心,一般也就机翼前三分之一的地方。如果不会设置混控,加一条Y线就OK 了。设混控的话,在可编程混控那里,设置副翼和你其中一个辅助通道联动就可以了。副翼舵机分别插在接收机的副翼通道和设置了混控的辅助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玩过,不知重心,一般也就机翼前三分之一的地方。如果不会设置混控,加一条Y线就OK 了。设混控的话,在 ...

谢谢了,已经设好了,我是在普通曲线混控里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嘛,还没重心是不是在机翼前沿30%处啊?

这种机的重心基本都是主翼前缘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的重心基本都是主翼前缘三分之一

嗯嗯,谢了,我量了下重心30%的时候位置刚好在主翼碳杆的中间位置,应该没错的了

网友C:
目测起落架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起落架不结实

起落架是铝合金的,应该还行

网友D:
设置aux1或者2,和升降联动就行了,不过y线好像可以实现。重心应该在炭管那里。

网友E:
用6S 2200或者两块3S 2200串联。6S 2600略重了,3D机,动力保证一次5分钟以内够用就差不多了,在此前提下飞机越轻越好。所以用最常见的3S 2200相当经济实惠,而且重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S 2200或者两块3S 2200串联。6S 2600略重了,3D机,动力保证一次5分钟以内够用就差不多了,在此前提下飞 ...

我试了下用2200毫安6s的压不住重心,买了4s的4300毫安的,电池还没到,因为卖机的说用4s电的,又不知道电机的kv值,他说是定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用2200毫安6s的压不住重心,买了4s的4300毫安的,电池还没到,因为卖机的说用4s电的,又不知道电 ...

能用多S的电池就尽量用多S的。你都买了4S的,就用吧。3D机的动力和操纵配置也是比较讲究的,我建议你去5IRC混或者认识几个3D高手,高手们对配置都经验丰富。我们这里的顶级3D飞手甚至用6S 1500电池飞轻木的30E,评价极高,动力持续很好。

网友:
飞机很漂亮,祝首飞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玩过,不知重心,一般也就机翼前三分之一的地方。如果不会设置混控,加一条Y线就OK 了。设混控的话,在 ...

请问加Y线不是一上一下吗,还需要调什么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设置aux1或者2,和升降联动就行了,不过y线好像可以实现。重心应该在炭管那里。

请问Y线不会一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Y线不会一上一下吗

看你舵机怎么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