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8FG的通道延时设置疑问。请进。

楼主(2015-02-04):
菜单里 我只看到油门DELAY设置。
却看不到其他通道的延时设置菜单。
请问,T8FG有这个功能吗?在哪呢?

网友:
T8fg没有,14sg有

网友A:
当然,手头t8fg和14sg都有,只有14sg是全比例通道有缓放功能,而且是叫srvo speed,不是叫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手头t8fg和14sg都有,只有14sg是全比例通道有缓放功能,而且是叫srvo speed,不是叫delay

好吧,谢谢。停止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手头t8fg和14sg都有,只有14sg是全比例通道有缓放功能,而且是叫srvo speed,不是叫delay[/backcolor ...

請教,打一半方向陀時,尾巴行程已到底了,能調教搖杆和尾陀的行程一致嗎?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