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飞控刷taulabs固件自动调参》问题

楼主(2015-02-04):
本人参照了 作者:xiaomaha 的《CC3D飞控刷taulabs固件自动调参》帖子进行PID的自动调整  我的是Apr 21 2014 这个版本,如果用最新版本的,好像有BUG不能兼容,提示用完了内存
因为作者有提示说TL的固件不是专门为CC3D开发的,所以不能很好兼容,让得到PID后刷回OP把得到的PID填到OP里面
可是本人得到PID后在刷回OP,填入PID根本不能飞哦,乱抖,不敢起飞,不知道是什么问题T_T
求大神教导,是什么问题?
顺带把我得到的PID贴一下,机架是X450 1045桨 2212电机,如果有用这样配置的朋友,刷了TL固件是可以爽飞的
本人问了作者xiaomaha 还没有得到回复,如果作者看见,快快回复我一下哦,感激不尽

网友:
先坐后看

网友A:
不知道谁说tl固件和cc3d有兼容性问题的,智商堪忧啊。用tl自动调参后直接飞就是了,和op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说tl固件和cc3d有兼容性问题的,智商堪忧啊。用tl自动调参后直接飞就是了,和op有区别?

用新版的gcs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楼主:
连接在此 CC3D飞控刷taulabs固件自动调参,简要教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9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谁说tl固件和cc3d有兼容性问题的,智商堪忧啊。用tl自动调参后直接飞就是了,和op有区别?

CC3D飞控刷taulabs固件自动调参,简要教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9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3D飞控刷taulabs固件自动调参,简要教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94 ...

原作者只是据说兼容性问题,没有确认啊,但我可以确认没有兼容性问题,cc3d和之前的cc都是tl支持的,反而op不支持一些tl的飞控,比如quanton和sparky。受cc3d硬件资源所限,这两个固件的差别不是很大,顶多是op不支持mavlink输出而tl支持这样的扩展功能差异,飞行性能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作者只是据说兼容性问题,没有确认啊,但我可以确认没有兼容性问题,cc3d和之前的cc都是tl支持的,反而 ...

明白,谢谢大神指点,那是刷tl好用还是保留op?新版tl好像不能运行,能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谢谢大神指点,那是刷tl好用还是保留op?新版tl好像不能运行,能解决吗?

我个人喜欢tl,因为要用到mavlink输出功能,自动调参也很好用,尤其是新版本tl改进了自动调参算法,会优化更多参数。不过对于调整好pid的飞机,这两个固件还真没什么区别。另外我的cc3d上运行最新next代码编译的固件都没问题,没有什么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喜欢tl,因为要用到mavlink输出功能,自动调参也很好用,尤其是新版本tl改进了自动调参算法,会优 ...

你好,你有沒有qq,加一下好友,像你學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有沒有qq,加一下好友,像你學習一下

不好意思,我不用qq,有问题会在论坛里面回复,这样还能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喜欢tl,因为要用到mavlink输出功能,自动调参也很好用,尤其是新版本tl改进了自动调参算法,会优 ...

是有问题    TT增加了不少功能,会导致内存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CC3D不开发导航、定高

网友B:
楼主,我和你一样450轴距配cc2d,请问你参数调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和你一样450轴距配cc2d,请问你参数调好了吗?

你好,沒有調好。本人刷了tl之後,在刷回op,飛控就會抽風。哈哈哈。強烈建議你直刷tl自動調參,之後一直用tl,用op的時候,千萬不要猛收油門,猛打方向舵,不然炸雞。現在本人入了apm,個人認為apm飛起來要比3d穩一點,主要在定高鎖尾方面。但是模式的選擇靈活性遠不如3d,我打算再入一枚3d,或者直接入tl的飛控

网友(2015-03-18):
我的是F330机架,自动调参结束的时候很稳定,也得到了参数,然后保存了参数,下次起飞就有点疯了似的。。。下雨了,雨停了再去试。

网友C:
好吧! 我是来学习 的  我的cc3d起飞还是蛮稳的 但是会时不时的晃悠 就像是抽筋 油门大的时候和负载重时就好点 但是还是有 就是频率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是来学习 的  我的cc3d起飞还是蛮稳的 但是会时不时的晃悠 就像是抽筋 油门大的时候和负载重时就 ...

会晃的话,试试把每个桨面调在同一平面,做做平衡,然后自稳p Rate p调小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晃的话,试试把每个桨面调在同一平面,做做平衡,然后自稳p Rate p调小点试试

谢谢了 !我明天试试。。。。

网友(2015-07-19):
我的CC3D连电脑升级的时候没拔USB线,现在找不到硬件,蓝灯常亮大约8秒然后就灭了。换电脑也不行。怎么才能救回来啊?

网友:
楼主 autotune 后可以看到两个滑条 sliders,一个是damping,一个是noisy,调节这两个组合找到合适的PID组合,太灵敏的话会红色爆表,如果不想麻烦,用回2014的版本,这个直接出最终值,对CC3D来说似乎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