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飞竞时项目永恒的话题---"好扭"

楼主(2015-02-04):
一架好的模型飞机,除了有良好的爬升性能和滑翔性能外,同时,必须具备"吃气流"的性能。自由飞模型出手后,与人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联系,自由飞翔。这时就要求模型用自身的能力去适应气象条件:当遇到上升气流时,小半径盘旋不要飞出上升气流区域;(插图)当在静气流或遇到下降气流飞行时,大半径盘旋,以减少下沉速度或逃出下降气流区。(插图)而这一切都不需要对模型进行人为调整。好的模型飞机的盘旋半径是随着不同的气流状态而变化的。
注:盘旋半径应是个长度单位,但在习惯上,大家常用时间来表示旋盘旋一圈,作为盘旋半径的大小。
自由飞类模型飞机,一般都选择右盘旋,右上升。右机翼为内翼,左机翼为外翼。(插图)
为了讨论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几个基本概念:
1、什么是"好扭"
"好扭"是指机翼(尖)的-种有利变形:也就是说,按盘旋状态来讲,内外机翼(尖)的安装角度,内翼相对大于外翼。
如:内翼(尖)为正,外翼(尖)为0度;或内翼(尖)为0度,外翼尘为负;再如,内翼(尖)为正,外翼(尖)为负。都属于好扭。(插图)
2、什么是"升阻比"?

翼型随着迎角的不断增加,升力系数在不断上升(Cy),同时,阻力
系数也在不断上升(Cx曲线)。(图)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之比,称之为升阻比。
3、什么是"有利迎角"?(插图)
请看极曲线,(插图)极曲线的横座标表示阻力系数,纵座标表示升力系数,迎角在曲线上标出。从原点出发与极曲线相切的这个奌,反映的这个角度就是升阻比最大的角度,程之为"有利迎角"。(不同翼型有不同的角度)
4、什么是"失速迎角"(临界迎角)?(插图)
"有利迎角"后再继续增加角度,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还会继续上升,但升阻比会逐渐下降。升到了某个角度,升力系数不在增加而阻力系数则急上升,造成气流分离,那么这个角度就是"失速迎角"(临界迎角)。
   这-点很重要:处在"有利迎角"之前,升阻比是上升趋势;处在"有利迎角"之后,升阻比是下降趋势。(请看极曲线)
5、"好扭"的作用:
设计、调整好的模型在正常的气流里飞行是在"有利迎角"下滑翔的。
当模型遇到上升气流时,模型的迎角会增大。由于"好扭:"内翼(尖)安装角相对大于外翼(尖)安装角,这个阶段的升阻比变化处在下降阶段,也就是说内翼(尖)的阻力会大于外翼(尖),从而使盘旋半径变小,不"逃出"气流团。
   当模型遇到下降气流时,正好相反,这时模型的迎角会减小。这个阶段的升阻比变化正处在上升阶段,由于相对外翼(尖)安装角小于内翼,这时外翼的阻力会大于内翼,使模型飞机加大盘旋半径逃出下降气流区。从而增加了模型"吃气流"的性能。因此在制做模型时,有意使模型产生有利变形。
另外,竞时项目的模型在盘旋时有"好扭",可避免模型产生坡度,减小下沉速度。自由飞模型都是在侧滑飞行。这和遥控飞机及真飞机大不一样,假设上面有人,屁股是向外侧滑的,会很不舒服。
"吃气流"性能说起来比较复杂,因素很多。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垂直尾翼面积的大小也很关健。

网友A:
作为一个1a1b运动员,,搬着小板凳强势插入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1a1b运动员,,搬着小板凳强势插入听课

客气了

网友:
附加一幅图解

楼主:
看来没多少人看,文章有些绕嘴。我不会用电脑画图,以后手工补几个再加进去,可能会清楚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没多少人看,文章有些绕嘴。我不会用电脑画图,以后手工补几个再加进去,可能会清楚些。

今天竟时模型飞机关注的就少,至于“好扭”,不是参加过三项竟时比赛有相当水平的爱好者。恐怕连听也没听说过。
正所谓“阳春白雪,和者甚寡”。
积极开展普及型竟时模型飞机活动,不遗余力地努力宣传,会有人学习好扭的飞行技术的。
您讲得很好,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竟时模型飞机关注的就少,至于“好扭”,不是参加过三项竟时比赛有相当水平的爱好者。恐怕连听也没听 ...

因在"新设计的F1B‧‧‧‧‧"贴子里,有人把买的国外飞机拿出来否定"好扭",而且有贬国人之意,我才写了这篇东西,讲讲道理。

谈不上"阳春白雪"。

楼主:
我讲的是几十年的航模生涯,悟出的道理。现在自由飞的现状己无人研究它了。

网友C:
向前辈学习,想起当年我第一次比赛就是飞的F1A,88年在大邑邛崃机场,89年就在太平寺但已取消了F1A,就改飞P1A了,真搞不懂国家要搞个什么奥运战略,要说当时我们万县地区航模队在三项自由飞在四川省都是首屈一指的。现在都还有三位师兄在川队。董坤江,佘自平,崔军(已调到什么厂飞无人机去了)。

网友D:
总结的挺好,这回终于看懂了,再讲讲机翼安装角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前辈学习,想起当年我第一次比赛就是飞的F1A,88年在大邑邛崃机场,89年就在太平寺但已取消了F1A,就改飞P ...

八十年代,四川航模的普及水平令我惊呀。有一年国家队在太平寺集训,四川航协也在那里举办航模训练班,
当时蔡老点名叫我去讲-课,辅导员们热情非常高,提的问题非常专业,水平不一般,讨论非常热烈,(我喜欢互动式讲课)
原定两小时可是一个上午没搞完。蔡老要求延长,因总教练张涪生不同意,怕影响我训练只好结束。
不过现在四川还是保留了-支骨干队伍,仍在为国家航模做贡献,特别是F1项目。
向四川的航模界朋友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结的挺好,这回终于看懂了,再讲讲机翼安装角是怎么变化的?

变机翼安装角的问题我会再写-篇。
不过像这样的文章写起来挺费劲,好像看的人又很少。
挺受打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机翼安装角的问题我会再写-篇。
不过像这样的文章写起来挺费劲,好像看的人又很少。
挺受 ...

写文章不是非要给别人看的,别人爱看不看,更重要的是给自己总结,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讲的是几十年的航模生涯,悟出的道理。现在自由飞的现状己无人研究它了。

我20多年前飞过大橡筋,那时没有先进的电子控制器,只能用机械控制器结合“好扭”来调整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0多年前飞过大橡筋,那时没有先进的电子控制器,只能用机械控制器结合“好扭”来调整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文章不是非要给别人看的,别人爱看不看,更重要的是给自己总结,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的。

网友F:
          自由飞模型的“好扭”确实是高水平爱好者才能登及的高峰,说是“阳春白雪”也不为过。
    我们的航模文章只有放在这里,才有爱好者关注。这项经典技术再不传播,以后恐怕就没人知道更没人研究了。
    就拿我们的普及教学来说,指导学生制作飞行简易牵引和橡筋,也要向孩子们介绍“好扭”的科学道理,尽管从技术上很难成功,但是他们都兴致勃勃地努力去做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科学概念思路方法,会对今后解决任何问题都有益的。
    发在这里也可以给自己几十年的爱好作个总结留个念想,会有人喜欢看和收藏的。还能起到端正网络技术交流的风气。正所谓“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我就是您的忠实读者。
   在这场在这里发表议论,活动自己的思维,对健康脑力很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由飞模型的“好扭”确实是高水平爱好者才能登及的高峰,说是“阳春白雪”也不为过。
       我们 ...

网友E:
“好扭”很微妙,基本靠经验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扭”很微妙,基本靠经验去调整。

是的"好扭"靠经验,如量的大小,位置?等,但-定不能违背科学规律。
"好扭在自由飞的应用中:
-个是爬升;
二就是提高滑翔和"吃气流的性能。
这二个方面有时间我再另发二贴分别谈-下,因为它不是唯一因素。

网友:
太好了,终于知道什么是好扭了。

网友G(2015-03-09):
顶起来,让老前辈知道还有人对自由飞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起来,让老前辈知道还有人对自由飞有兴趣

楼主(2015-10-17):
正在学习,重新编排了一下,目前还不会插图,学会了再补上,
请谅。
出来,请大家再看看,讨论。

网友F:
    我将原文放大字体,是为了让更好的学习。
    一架好的模型飞机,除了有良好的爬升性能和滑翔性能外,同时,必须具备"吃气流"的性能。自由飞模型出手后,与人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联系,自由飞翔。这时就要求模型用自身的能力去适应气象条件:当遇到上升气流时,小半径盘旋不要飞出上升气流区域;(插图)当在静气流或遇到下降气流飞行时,大半径盘旋,以减少下沉速度或逃出下降气流区。(插图)而这一切都不需要对模型进行人为调整。好的模型飞机的盘旋半径是随着不同的气流状态而变化的。
    注:盘旋半径应是个长度单位,但在习惯上,大家常用时间来表示旋盘旋一圈,作为盘旋半径的大小。
自由飞类模型飞机,一般都选择右盘旋,右上升。右机翼为内翼,左机翼为外翼。(插图)
    为了讨论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几个基本概念:
    1、什么是"好扭"
    "好扭"是指机翼(尖)的-种有利变形:也就是说,按盘旋状态来讲,内外机翼(尖)的安装角度,内翼相对大于外翼。
如:内翼(尖)为正,外翼(尖)为0度;或内翼(尖)为0度,外翼尘为负;再如,内翼(尖)为正,外翼(尖)为负。都属于好扭。(插图)
    2、什么是"升阻比"?
   翼型随着迎角的不断增加,升力系数在不断上升(Cy),同时,阻力系数也在不断上升(Cx曲线)。(图)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之比,称之为升阻比。
    3、什么是"有利迎角"?(插图)
    请看极曲线,(插图)极曲线的横座标表示阻力系数,纵座标表示升力系数,迎角在曲线上标出。从原点出发与极曲线相切的这个奌,反映的这个角度就是升阻比最大的角度,程之为"有利迎角"。(不同翼型有不同的角度)
    4、什么是"失速迎角"(临界迎角)?(插图)
"有利迎角"后再继续增加角度,升力系数和阻力系数还会继续上升,但升阻比会逐渐下降。升到了某个角度,升力系数不在增加而阻力系数则急上升,造成气流分离,那么这个角度就是"失速迎角"(临界迎角)。
    这-点很重要:处在"有利迎角"之前,升阻比是上升趋势;处在"有利迎角"之后,升阻比是下降趋势。(请看极曲线)
    5、"好扭"的作用:
设计、调整好的模型在正常的气流里飞行是在"有利迎角"下滑翔的。
    当模型遇到上升气流时,模型的迎角会增大。由于"好扭:"内翼(尖)安装角相对大于外翼(尖)安装角,这个阶段的升阻比变化处在下降阶段,也就是说内翼(尖)的阻力会大于外翼(尖),从而使盘旋半径变小,不"逃出"气流团。
   当模型遇到下降气流时,正好相反,这时模型的迎角会减小。这个阶段的升阻比变化正处在上升阶段,由于相对外翼(尖)安装角小于内翼,这时外翼的阻力会大于内翼,使模型飞机加大盘旋半径逃出下降气流区。从而增加了模型"吃气流"的性能。因此在制做模型时,有意使模型产生有利变形。
    另外,竞时项目的模型在盘旋时有"好扭",可避免模型产生坡度,减小下沉速度。自由飞模型都是在侧滑飞行。这和遥控飞机及真飞机大不一样,假设上面有人,屁股是向外侧滑的,会很不舒服。
    "吃气流"性能说起来比较复杂,因素很多。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垂直尾翼面积的大小也很关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将原文放大字体,是为了让更好的学习。
    一架好的模型飞机,除了有良好的爬升性能和滑翔性能外,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将原文放大字体,是为了让更好的学习。
    一架好的模型飞机,除了有良好的爬升性能和滑翔性能外, ...

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等会画图了,再插上去就更清楚了。

网友:
普及自由飞知识,功德无量!

网友:
期待更多的这一类文章。谢谢。

网友:
呼唤自由飞名将!

网友(2019-05-27):
又跑回来学习了,正在试验线牵引,边学边试,收获不小,顶起来,有缘人再看看。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十年代,四川航模的普及水平令我惊呀。有一年国家队在太平寺集训,四川航协也在那里举办航模 ...

张老师,希望您能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和总结多写一点,等着跟您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