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无聊系列(三),跨种族的爱,初试教练模式

楼主(2015-02-04):
又到夜阑人静抽烟时,可我不抽烟啊?之前折腾完at9, 9xr又没到货,咋办?想起星期天一起飞的老外用两台spektrum dx7 做buddy-box,不得不说一下spektrum 的质量。。。耐操。。。真耐操。。。手感沉甸甸的。。。(那个原装ar6200,我看到都流口水。。。) 。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我,心里暗暗想,我们有强大的山寨能力,还有国外的开源固件,我们就不能也buddy-box一把么?我手上的就两个控d7e涮了deviationtx神固件,还有一个就是不懂事的at9,两个控都支持教练功能。手上没有教练线啊!没关系。其实at9的接口就是ps2鼠标键盘的接口,不过需要自己稍微修正一下。d7e的数据接口就是一普通3.5音频线接口。自己做的教练线很简单,线两头的地线接地线,at9的in线接音频的信号线就可以了。

线就做好了。接下来就是deviationtx的设置问题,让deviationtx 通过 音频线的PPM信号,读取AT9的信号输出。这里要给AT9点一下赞的,数据接口是不需要调试就可以输出PPM信号的。也就是说凤凰5.0模拟器是不需要做什么特殊设置就可以玩了。(当然,校准摇杆,设定开关这些是要做的)而deviationtx是需要自己设置一个PPM的模型才可以玩凤凰5.0的。

接下来就是固件设置,在devo里面设置要点有两个,一个是设置一个开关用来控制打开/关闭教练功能的,这个自己选择,我是选择自己加装的sw2;第二个要点是ppm的通道设置,对应的学员通道事先设置好就成了。插好线,打开电源就基本可以啦!
下面是连接图,我是好用一条破烂鼠标线自己改装的。

deviationtx这里可以设置界面,教练这里选择 摇杆 或者通道模式,对于一般固定翼/飞翼用 摇杆比较好一点,因为会涉及到混控的问题,直接设定摇杆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啦。

D7e上面设定trainer SW 就是开启学生模式的开关,这个根据自己的开关状况来设置就好了。

对应的PPM 频道,确保主从两机的摇杆控制的舵机做相同的运动哦。这个是在地面上/开飞前完成的。这个就自己琢磨就行了。

楼主:
这样,at9的摇杆信号就通过deviationtx的爱,传递到dsm2接收机上!

楼主:
顺便预感一下,星期六找老外借他的原装接收机来看看原装spektrum接收机的pwm波形是如何的。敬请留意 夜里夜里无聊系列(四)

网友:
感动了一下xxxx

网友:
楼主牛人啊
看看跨越的爱能做些什么。

网友A:
我想知道buddy-box是什么……

网友B:
和LS的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buddy-box是什么……

航模的术语,或者习惯用法。意思就是两台遥控器用数据线连接,老师把飞机飞上去以后,把模型控制权交给学生。这样手把手教的训练方式。这样学生在飞的过程中始终有老师监控,必要时,老师可以救机。不用新手老是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LS的一样的问题

就是实时一带一。安全又上手快。

网友C:
我已试过Specktrum DX9 与 JR9X2之间的无线教练功能了,玩起来方便。

JR9X2做学员控,DX9做教练控,之间要绑定一下,DX9的说明书上有详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试过Specktrum DX9 与 JR9X2之间的无线教练功能了,玩起来方便。

JR9X2做学员控,DX9做教练控,之间 ...

有钱人啊!!!我等穷吊只能用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