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求救 求救 求救

楼主(2015-02-04):
新装飞越650 4轴飞机 铂金30A 电调 郎宇4108S 380KV 1555折叠桨 NAZA V1 飞控 二轴
云台
带3狗相机 TS835
图传
非凡osd (图传云台osd 单独格式2200 3S 供电 ) 飞机用达普4S 5200
电池
刚才下楼试飞 怎么飞了7-8分钟飞机就没电了 设置的BB响3.7v 下来后回压3.84 这个配置配5200的电池空载应该都可以飞15-20几分钟 怎么我只飞了这么点时间下来了 是怎么个情况。谢谢

网友A:
电池是不是新的哦 ?

网友B:
起飞重量多少,电池是不是充满,LZ所在地区温度多少,低温会影响电池放电,你可以在室内做个悬停时间对比

网友C:
因为4s你换 6 s就不同了

网友D:
和我配置一样 用6s5200最少飞14分钟冬天3.7下来 6s1w能飞40分钟3.7下来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的,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反之电压越低电流越大 这个道理还不懂吗

网友E:
你的配置我和的差不多,我的是4110的电机,有两种可能,一是C数小的原因。一是电池内阻过大。建议你用两块4S5000的并联。

网友F: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试一下吧。

网友G:
温度有影响

网友H:
电池放火炉里烧一下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