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一刮 飞机不是平移而是自转 目前因为自

楼主(2015-02-04):
风一刮 飞机不是平移而是自转 目前因为自转炸了好几次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风刮自转。谢谢了

网友:
自旋说明  4个电机 转速不一致   我估计 和 电机的质量有关系吧   你把 电机的顺序换换 试试   就是  1号换3号 或者   2号换 4号   换一对  试试  桨也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A:
你确定不是你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你操作的问题?

当然确定

网友B:
LZ的飞机多重?动力是否有冗余?真的能抗风吗?CG没问题吗?

我推测是是大风的时候风控加大油门抗风,但在这之前有电机已经达到最大功率了,导致扭矩不平衡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飞机多重?动力是否有冗余?真的能抗风吗?CG没问题吗?

我推测是是大风的时候风控加大油门抗风, ...

起飞重量12.5kg  载重五公斤  在空载的情况下也会转圈儿

网友:
有可能电机顺序反了  能飞  单不能正确修正  建议楼主在低空测试各个舵  看反应是否正常

网友C:
电机是否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否垂直?

电机垂直?怎么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垂直?怎么说

电机歪了啊

网友:
我刚装的机也跟你一样,险些炸,最后发现有2个问题,所有电机不在同意水平面上,第二,指南针机头方向不对。

网友D:
是螺旋桨不在同一平面上,说明电机的管架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歪了啊

哦,这应该不是起飞侧翻的主要原因吧。。肉眼看不出来平衡不。即使有稍小的误差,也不至于油门到50%就侧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歪了啊

晕  以为是另外一个帖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螺旋桨不在同一平面上,说明电机的管架不水平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