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穷人OSD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5-02-05):
穷人OSD坏了,非凡S2版的OSD,接摄像头视频输出正常,但是没有信息叠加,没有接摄像头也没有信息叠加,OSD上的灯不亮,但是GPS上的灯亮,这是什么问题呢?谁有原理图?

网友A:
切换制式看看,板上有快捷键,

网友B:
非凡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制式看看,板上有快捷键,

调节不了哦,不接摄像头都没有叠加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凡售后

售后要返厂,年后才能好,时间太长了,我想如果有电路图的话自己修一下

楼主:
穷人的OSD好像是开源的,但我没找到电路图,希望谁有的提供一下,不一定是非凡的,估计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节不了哦,不接摄像头都没有叠加信息

看说明书,板子上有一个键,连按两下好像是切换摄像头制式,具体查下说明书或者问下客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售后要返厂,年后才能好,时间太长了,我想如果有电路图的话自己修一下

这种东西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还是别搞   越弄越糟糕

我手里也有这个osd挺不错的   不着急等着吧   着急就再买个板子  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板子上有一个键,连按两下好像是切换摄像头制式,具体查下说明书或者问下客服

试过了,没有用哦,板子上的灯都不亮了,估计哪里有问题了,但是gps上的灯是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哦,板子上的灯都不亮了,估计哪里有问题了,但是gps上的灯是亮的

我刚才看了下,就是双击板子上快捷键切换摄像头制式,你多试几次。或者换个摄像头试试,我也有遇到过有个摄像头怎么切换制式就是不现实osd界面,换个摄像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还是别搞   越弄越糟糕

电子基础还是有的,但是没有电路图不好分析

楼主:
自己修好了,三极管的一个脚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修好了,三极管的一个脚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