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飞行不稳定,是什么原因?一甩一甩的~

楼主(2015-02-05):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横轴、主轴有没有弯,大桨有没有对称重,如果这些都排除,等高手为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横轴、主轴有没有弯,大桨有没有对称重,如果这些都排除,等高手为你解答

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奇怪了…会不会是舵机臂太软?加长了舵机臂球头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舵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舵机挂了

静态测试好像没有问题啊…螺距舵机炸过

网友C:
如果沙发提示的地方都没问题,那就是螺距不准,有些过大,重新调螺距,相应的提高转速~

网友:
震动大!排震吧

网友:
横轴胶圈过硬,检查螺距和油门曲线是否配套,陀螺仪感度,楼下补充

网友:
尾部敏度和排震·LZ有炸过机吗?

网友:
不顺畅,检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静态测试好像没有问题啊…螺距舵机炸过

给飞机通电,用手去按舵机,看有没有抖舵现像!

网友:
以前有台250横轴螺丝锁太紧,大桨夹转动不顺畅就会这样,放松些控制到没有间隙就不会在晃了。

网友D:
是不是有双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飞机通电,用手去按舵机,看有没有抖舵现像!

之前螺距舵机是炸坏了,修好了,现在用力按没有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双桨了??

没有…

网友:
如果排除双桨,排除陀螺仪感度过高了,那就看看是不是舵机有问题了。

网友:
不装大桨 空转检查是否有震动,以及打舵看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
桨根太厚了

网友:
要不就是有双桨 要不就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匹配

网友:
转速提高,螺距感度减低一点点。试试看吧。

网友:
是不是桨太紧了...

网友:
这!!!!!!!有本事这都非得起来。。胆够肥这都敢飞。

网友:
我觉得机械的原因比较大。建议你好好检查

网友:
估计旋翼头有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E:
没看错的话 好像是打浆夹问题 你不是吧大奖弄得很紧吧?这情况 我遇到过就是大浆夹过紧  导致没法正常甩直 产生的情况  有时候我 在第一次起飞前 手抓到中油门让大奖甩直(大浆锁太紧)

网友:
卧槽,你这个一起摇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错的话 好像是打浆夹问题 你不是吧大奖弄得很紧吧?这情况 我遇到过就是大浆夹过紧  导致没法正常甩直  ...

是大桨夹太紧,桨的问题,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桨夹太紧,桨的问题,厚了

大浆夹我一般是调试在  手能容易搬动 但是侧拿飞机大奖不会容易掉下来。  太松不好太紧也不好 太松(收油门和忽然加速你就懂了,太紧你已经体会了,不过佩服你还真敢飞起来)

网友F:
我被视频呛到了,楼主太强。这都可以飞,有功力,浆我一般都是博了加垫片。少遇到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被视频呛到了,楼主太强。这都可以飞,有功力,浆我一般都是博了加垫片。少遇到厚的

技术很菜,经常手贱炸鸡的~

网友:
双桨…你这是飞机点头…

网友:
原因是 尾管里面的传动杆 弯的,需要校直,最好多加一个传动轴承,还有种可能是 感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