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池与电调反接电调没事倒是想短路一样吧XT60给干糊了

楼主(2015-02-05):
刚才脑残 换XT60的时候正负没看清弄反了 接电的时候噗的一声插头处就开始冒烟   然后拔下来看里面全黑了 一股浓烈的臭味   本来以为电池也挂了  重新换了插头接上发现电调居然是好的,这是什么情况呢  难道反接电调是通路?

网友:
电调也有暗伤了,电容大电流反接,基本就是个定时榨蛋

网友A:
XT60反接能插进去吗?

网友B:
现在电调都有防插反保护功能,看来你奥特了

网友:
反插进去得用不小力气

网友C:
他是把线焊反了

网友D:
电调的电源接反,功率管的保护二极管导通。

网友E:
这个接触点肯定是温度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电源接反,功率管的保护二极管导通。

想知道对电调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接触点肯定是温度最高的

线子也热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把线焊反了

聪明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调都有防插反保护功能,看来你奥特了

铂金30A  被楼上的朋友说的不敢用了  现在这电调能不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铂金30A  被楼上的朋友说的不敢用了  现在这电调能不能用啊。。

上次我用飞盈佳120A多轴电调,50V电压不小心插反,插头都融了,电调都没有坏,只是发热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用飞盈佳120A多轴电调,50V电压不小心插反,插头都融了,电调都没有坏,只是发热了一下

我是30A的  电调都没热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30A的  电调都没热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使用了。。

好赢12a我也反接过,不过使用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赢12a我也反接过,不过使用一直正常

恩  有点纠结  不知道是你人品好还是本来就有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子也热  不知道什么原因

肯定线也热了 接头温度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T60反接能插进去吗?

他是把接线焊反了

网友:
我今天也和楼主一样线焊反了  碰的一声 闪出好大的电光,  呵呵  电池挂了,插头焦了,电调竟然没死,试了下  呵呵 还能用。飞机没修好 没法飞 改天飞一下试试

网友:
我第一次接反电调就把电调弄挂了!

网友:
没炸电容就不错了!!电子产品最致命的就是怕电池接反....记得我以前做一个产品控制板 焊反了一个400UF的电容 一通电  好嘛直接爆炸...把我炸蒙了..搞一身的灰.. 本来点解电容上面是有切口防爆炸的。。国产的电容居然没切开...外壳炸了几米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30A  被楼上的朋友说的不敢用了  现在这电调能不能用啊。。

铂金30A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敢用?

网友:
新手路过,等老鸟来解答吧。

网友:
功率管内部有大电流体二极管 内阻很小 所以先烧通电时的接触点了。

网友:
我是手边没有XT公头了,拿3.5MM香蕉头自己焊接的误插错。也是跟你一个情况。试了下还能用

网友:
同一回路电流相同,电调内阻低,插头处阻值高,所以插头处先融化。

网友:
暗伤是扯蛋,放心用。

随便找个功率MOSFET的符号来看看,明白了没? 右边那货是关键。

网友(2015-03-29):
要放心就出了,出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30A  被楼上的朋友说的不敢用了  现在这电调能不能用啊。。

接个电机试试呗,别装桨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