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3轴云台飞机转向时横滚会歪头的情况

楼主(2015-02-05):
用过飞跃和普通三轴云台,在飞机转向时,横滚轴都会出现歪头的现象,歪斜大约15°这样,转向完毕后要过大约10多秒才会慢慢回正,有时候回正很慢,拍的视频都是斜的,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需修正,软件中应该有自动修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修正,软件中应该有自动修正功能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就是三个轴的修正,需要看调参软件界面,这样子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三个轴的修正,需要看调参软件界面,这样子说不清

请问是调整哪里的参数?谢谢

网友:
lz  要调云台pid  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调整哪里的参数?谢谢

在高级里,微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高级里,微调试试~

老兄帮人帮到底,能再指导一下吗?高级里怎么微调啊?这个问题困扰已久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帮人帮到底,能再指导一下吗?高级里怎么微调啊?这个问题困扰已久了,谢谢

遥控微调里点击---自动,试试,我用的不是你这个软件,调整的地方类似这个地方

网友(2015-05-24):
引用 楼主:
老兄帮人帮到底,能再指导一下吗?高级里怎么微调啊?这个问题困扰已久了,谢谢

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