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充电器,请教各位模友

楼主(2015-02-05):
羊年即将到来,先祝各位模友羊年喜庆洋洋,JJ满天飞,永不炸鸡!新年新气象,从羊年开始,我准备主要飞500和550,因此想升级充电器,加快现场充电速度(10分钟左右充1块即可)。但网上大家常用的PL6,PL8的价格实在有点高,维修周期也太长,请教大家哪款充电器能达到要求且不太贵?电源需要配多大功率的充电器?哪款性价比高?先谢过!

网友A:
308 吧  双路30A   单路5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 吧  双路30A   单路50A

308价格不低吧?需要配多大的电源?

网友:
明达的OK了  200多块  便宜

网友B:
FKD国货良品。持续创新的公司,售后方便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FKD国货良品。持续创新的公司,售后方便有保障。

请问有什么特点,有链接吗?

网友C:
安心玩就这样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特点,有链接吗?

x宝,飞科达(直接给链接有广而告之嫌疑)我一直用这🏠品牌,2年了,售后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飞科达(直接给链接有广而告之嫌疑)我一直用这🏠品牌,2年了,售后比较靠谱

我现在就是用skyrc80w的充电器,还不错,就是平衡有点慢。加上现场充太慢才想升级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心玩就这样买

先感谢这位兄弟,这个配置确实很不错,只是有点小贵,我希望在满足使用的前提下尽量节省这方面的投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这位兄弟,这个配置确实很不错,只是有点小贵,我希望在满足使用的前提下尽量节省这方面的投资。
...

你要是时间多 真的要这样买 别为省钱,省钱 只会 减少电池性能寿命了

网友D:
308吧。过来人不骗你。充电器入门B6坑,进阶就500W左右的也要几百了,一步到位就是308了,1300W。PL8就算了吧,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8吧。过来人不骗你。充电器入门B6坑,进阶就500W左右的也要几百了,一步到位就是308了,1300W。PL8就算了 ...

多谢兄弟指点!不知除了308,退而求其次,还有别的什么可以选择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指点!不知除了308,退而求其次,还有别的什么可以选择呢?

可以加Q我和你分析一下。634090845,放心,不会坑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心玩就这样买

很屌的说,竟然买模块电源给平衡充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skyrc80w的充电器,还不错,就是平衡有点慢。加上现场充太慢才想升级充电器。

大电流啊,快充电池折腾不了几下就拜拜,不过PL*巴贵在够神速。看你罗,没有十全十美,需要取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指点!不知除了308,退而求其次,还有别的什么可以选择呢?

我是308和 a6,两台都在用。

后来出来的a9,不知性能怎样,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主既然飞500或550,还是308duo吧,省时间。A6 A9才250-300w冲多颗电池等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啊,快充电池折腾不了几下就拜拜,不过PL*巴贵在够神速。看你罗,没有十全十美,需要取舍。

多谢指教!另外,请问电池要耐用,充电应该控制在几C以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Q我和你分析一下。634090845,放心,不会坑你的。

多谢指教!现在外面,等回家加你QQ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