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干扰问题 请教下 有视频 怎么解决

楼主(2015-02-05):
图传干扰问题 请教下 有视频 怎么解决 v2套 h33d云台狗4 试过肥鲨600带肥鲨天线  大疆图传也用过肥鲨天线!单独供电和加磁环都试了请教下该怎么解决呢?干扰视频

网友A:
把电调和分电板做一层屏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和分电板做一层屏蔽试试

电调离的比较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和分电板做一层屏蔽试试

你说的这种方法是在电调周围加一层“锡箔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方法是在电调周围加一层“锡箔纸”吗?

我是在电调层和飞控层中间加层锡箔,我看有的模友是直接用锡箔纸把电调包起来,不知道那种方式比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电调层和飞控层中间加层锡箔,我看有的模友是直接用锡箔纸把电调包起来,不知道那种方式比较好了
...

这种效果明显吗?我的图传干扰也挺厉害,现在找不到哪原因,想试试。

网友:
我也是看模友们这么干,装机的时候就直接采取了措施,目前来看基本没发现有什么干扰,应该还是有点效果的吧,你试试看就有对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图传引脚地方打点胶,貌似接粗不良啊。。

嗯 谢谢

网友(2015-09-13):
你好!图传干扰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请问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图传电源加个减压模块

网友(2015-11-05):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