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versa

楼主(2015-02-05):
新作,为过年做好准备。因为家有小孩,每天只工作一小时。这是4个小时的成果。时间主要花在切割上了。这是我的第三架ft飞翼。这次加了中间设备仓。

网友:
电机座不错,机翼根部加强了么?

网友A:
电机座不错,怎么弄的啊。
电机座没装在底面吗?

我也做了个没鼻子版本的ft飞翼,但是电池仓放不下22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不错,怎么弄的啊。
电机座没装在底面吗?

电机座是净水器上的部件 没放在里面 下面有个木板 用螺丝上的

网友:
这个小飞翼做到相当棒,赞一个。

网友:
电机座这么安装,你确定推力线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电池仓2200的电池能塞下吗?

第一,基本和原图一样 ft的视频里没有多讲。第二,推力够的话,不是太大问题。(我理论不强哈,我还做过十几二十架F22的经验)上一架飞得还行。就是一米翼展的电池仓不结实。没有起落架。降落总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的电池仓2200的电池能塞下吗?

必须能啊 这个仓里估计放个apm都没有问题 1.2m翼展 中间是20cm

网友:
这个电池仓是分段粘贴的?

网友:
哥们,能分享一下图纸么?谢谢1539693042@qq
.com

网友B:
FT的中间没那一块吧,就是两片机翼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的中间没那一块吧,就是两片机翼连在一起

必须有啊。扩展版。适合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