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77与原厂减振棉的关系

楼主(2015-02-05):
我一直在纠结,977原厂胶倒底是换还是不换呢?有什么区别,据说换了双面胶后飞行更稳了。哪些换过的吱-声呀!担心换了后无法飞!

网友:
原厂减震棉很软,很难买到的。用来飞六轴绝佳。
如果不用飞六轴的话,那就用硬的减震棉,飞三轴很不错。

网友A:
认真排震,你会发现什么贴都一样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直没敢换
谁换过的能说说换硬的减震棉飞3轴和原厂的减震棉飞3轴的差异是怎样??
为什么换硬的减震棉.3轴就会比较好飞?

网友B:
个人感觉不出三轴模式下的明显区别,没有必要刻意去买然后换,手边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想再换回去不一定能找到原厂。
俩字,随意。

网友:
原厂的减震棉对于三轴模式来说太软了~~~但是6轴就不一样了·~~没有原厂的减震棉基本上6轴就会偏,怎么调都没用~~~换过十来种棉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排震,你会发现什么贴都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不出三轴模式下的明显区别,没有必要刻意去买然后换,手边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想再换回去 ...

请问你是原厂的吗?飞机也没问题,就是始终不是很稳,只想试试双面胶,怕效果更差,6轴与我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原厂的吗?飞机也没问题,就是始终不是很稳,只想试试双面胶,怕效果更差,6轴与我没关系

刚到手几个月摔太多次,主轴其实已经轻微弯曲了,但是肉眼很难看出来,在练习倒飞后退航线时经常点头,当时以为是原厂减震棉太软导致的,换上其它的双面胶后还是如此,航线点头,彩虹发漂,后来换了主轴后搞定了。
不建议换双面胶,厂手侧摆钟摆也没有因为原厂减震棉软而受到影响。

建议保持原厂,把重点放到检查机身震动(一般就是某些个部位变形引起双桨的螺距不同导致,之前也详细贴)

网友:
不飞6轴的话可以换掉,3D用硬胶很定的

楼主:
你试过吗

网友:
新手用原厂,高手进阶用硬的,原厂的减震能力很牛逼,可以省下很大一部分配件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到手几个月摔太多次,主轴其实已经轻微弯曲了,但是肉眼很难看出来,在练习倒飞后退航线时经常点头,当 ...

我的感觉一开成3d模式,飞机一点都不稳,乱飘。
不知道哪里能弄到原厂海绵,或者有没有替代品。

网友:
自己有原厂海棉,不妨换一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觉一开成3d模式,飞机一点都不稳,乱飘。
不知道哪里能弄到原厂海绵,或者有没有替代品。

个人感觉海绵的区别没那么明显,基本感觉不到。
倒是炸机造成的零件形变才是关键,我前面有调机分享贴,里面是自己遇到过的影响稳定性(包括锁尾)的一些不易察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海绵的区别没那么明显,基本感觉不到。
倒是炸机造成的零件形变才是关键,我前面有调机分享贴, ...

确实!我原来准备换的!有点金鱼尾,该检的都检查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有一舵机,飞行中有点松,卡紧后一切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海绵的区别没那么明显,基本感觉不到。
倒是炸机造成的零件形变才是关键,我前面有调机分享贴, ...

能给个地址吗?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发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371

在请教一下  977的陀螺仪 泡沫垫是满垫好,还是原厂的那样,一头垫一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请教一下  977的陀螺仪 泡沫垫是满垫好,还是原厂的那样,一头垫一截呢?

主板底下那面的那些突起的原件别粘到,我是这样做的,反正保证牢固就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请教一下  977的陀螺仪 泡沫垫是满垫好,还是原厂的那样,一头垫一截呢?

我这个原厂就是贴满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原厂就是贴满了的!

我买来不是满的  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