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CAD图,激光切割机的软件无法识别,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5-02-05):
画的CAD图,激光切割机的软件无法识别,问题在哪里?CAD制图所用单位没有统一?到底是采用英制的呢还是采用公制的呢?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版本太高,搞到最低版本

网友:
自己看说明书,看激光切割机支持的格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求激光切割机 型号

网友:
AutoCad畫好後,再用CorelDraw打開dwg檔,就可以切割了。激光切割一般都是使用CorelDra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