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两个花牌电池到手!电阻有差异,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楼主(2015-02-05):
新买的两个花牌电池到手!电阻有差异,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上图,跟我在用的富力测试结果,两个新的花牌电阻值也不一样,在用的富力却一致

网友A:
这是神马充电器?

网友:
不知飞科达B6能测电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神马充电器?

中将你不知道?206B这么低级的你或者不知道,308知道吧,同厂的

网友:
我想这就是品牌之间的差异,富力一直都不错的

网友:
这就是电芯质量的差异了……呵呵

网友B:
兄弟,你的内阻是13还是1.3呀?我用206B测的全新花牌EVO系列3S2200电池内阻是2   2   0飞一百起落以后再测是5   3   2,有点差异正常,但貌似我的206B测的内阻数是整数,你这个内阻数如果达到10几,要不电池是假货,要不就是充电器测内阻这个功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内阻是13还是1.3呀?我用206B测的全新花牌EVO系列3S2200电池内阻是2   2   0飞一百起落以后再测 ...

测出来结果花牌 11   12   13  富力的全是10   10  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内阻是13还是1.3呀?我用206B测的全新花牌EVO系列3S2200电池内阻是2   2   0飞一百起落以后再测 ...

平行充电后,电压不一,有一块电心4.21V,,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这个测的不准,看看就行了

网友:
这点差异可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的不准,看看就行了

嗯,豪欧级的参数,插紧点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行充电后,电压不一,有一块电心4.21V,,这是什么情况!

3片电压有点差异正常,我的一般最多相差0.03V,4.18  4.19  4.21这样(BB响测的数据,不一定准确),4.21完全正常,内阻方面如果达到10,的确比较大了,我飞了300起落的格式才是9     8    7,除非温度太低,内阻才偏大,关键是你飞行时是否感到电池的爆*发*力是否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片电压有点差异正常,我的一般最多相差0.03V,4.18  4.19  4.21这样(BB响测的数据,不一定准确),4.21 ...

网友:
兄弟  你这充电器好不好用

楼主:
很爽,跟A6差不多,不过充电,比A6要快!

网友:
花牌真烂 内阻10欧

网友:
直接忽略   内阻这个东西 看看就好   新电池就算再漂亮 飞飞也会变的

还有楼上的人说 电池差 10欧   请问10欧内阻的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
容量越小内阻越大,气温越低内阻也大,当然我的花牌20的内阻照样飞,没感觉什么不好,就是飞了一年觉得动力所下降

网友D:
MKS多功能测电表全搞定

网友E:
决对假货,1道3毫欧才是正常的

网友F:
这种充电器测试出来的内阻,只能看看,毫欧级别的,插头松紧,质量好坏,温度,都是有影响的。
另外2200 容量的电池,内阻在3左右是合理的, 10 的话,肯定是不对的。
参照你这个富力的内阻也是10,所以你完全可以忽略了这个充电器所显示的值。
只能做个对比,不能做依据!

网友G:
用朋友的充电器3.7V测得我的格式电池内阻是10

网友H:
我测花牌evo 308充电器 在222 总体小于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