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30级 F3A特技练习机试飞报告

楼主(2015-02-05):
     看上这飞机有一定时间了,最终下手拿下一架并于今日首飞。简单说说对这个飞机的印象。
     首先,这个飞机安装非常简单,厂家做的比较到位只要按照说明书安装基本不需要什么调整。我买的是带舵机电机的版本,原配电机,舵机以及延长线质量还不错可以放心使用。我自己只准备了一个40A的电调,拆掉头罩装进去就OK。 原厂配的螺旋桨强烈建议更换为APC10寸电浆。电池我选用花牌3S2700的,原装位飞机重心在许可范围之内。所有舵机拉杆都安装舵盘中间孔位置。
     首次飞行,所有舵面大舵角都设置100%行程,EXP -30%(futaba),小舵角70%行程,EXP-20%,试飞后发现即使小舵角飞行副翼都过于灵敏,方向舵100%刚好够用。第二起落修改设置,升降舵不变,副翼小舵角改为行程50%,EXP -30%,方向舵取消小舵角。此时飞机比较舒服。
     试飞课目:失速倒转,可以很飘亮的做出来,垂直爬升如果没有侧风可以不需要修正,轨迹平直。做倒转没有钟摆现象。
                      殷麦曼, 能做,很容易。
                      正筋斗,飞了3个连续筋斗,第一个和第二个轨迹基本可以重合,第三个开始有些后劲不足。筋斗半径大约20米。此机做筋斗如果遇到侧风会很难看。
                      倒筋斗,就做了一个,能做,还算圆,比较吃力。
                      古巴8字,很流畅,受侧风影像较大。
                      眼镜蛇, 能做,不好看
                      礼帽,能做,不好看。
                      慢滚,能做,我的水平不行一圈就不到3秒,好坏不评价了
                      四位横滚,能做,有些偏航。
                      侧飞,至少可以保持50米不掉高度,但是会偏航。
                      全速正飞,略微抬头
                      全速倒飞,需要顶不少杆
                      中油门平飞,撒开手飞机稳稳平飞 不偏航不掉高度
                      降落,速度较一般练习机快,但拉飘容易,没有不良反应
                      失速,平飞状态右侧机翼先下沉,此时补油打左副翼可以轻易改出。
                      吊机,大舵角勉强可以吊住10几秒
                      续航,2700的电池飞8分钟后单片电压在3.8V之上,2200电池飞8分钟应该刚好
以上测试受我自己飞行技术限制主观性很强,各位仅作参考。
          作为一个30级的特技练习机(不和大飞机比)
         此机优点:直接使用3S2200级别电池飞行成本低,更换电池方便,做特技时感觉机体刚性足够,没有任何影响动作准确性的变形发生。安装容易。
         此机缺点:钢丝起落架刚性不好,粗糙柏油路面降落不停震动,能换铝板的就好了。比例关系,感觉这个飞机小翼展有些短,滚转过于灵敏。
结论,性能不要和大3A比,操纵性不要和上单翼练习机比,价钱不要和飘飘机比,也不能飞3D,不过这绝对是一架不错的低成本特技练习机。
适合人群:有一定飞行技术想要提高的人群。
不适合人群:土豪,以及上单翼飞机不及格的人群。

网友:
控不能设置舵量啊

网友:
不错!总结得很到位。我也有一架,择日首飞~~~

网友A:
WO XIANGWENWEN 我想问问   我起飞的时候 机身自转,怎么办,我的电机2212 kv1400的,电调40a中威特 电池2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 XIANGWENWEN 我想问问   我起飞的时候 机身自转,怎么办,我的电机2212 kv1400的,电调40a中威特 电池26 ...

螺旋桨飞机都有扭矩,真飞机也一样,天上平飞正常就行,否则要调整电动机的拉力线。滑跑的时候适当用方向舵修正,离地后用副翼修正。如果反扭特别大,可以考虑换个直径小一点的螺旋桨。柔和推油门,不要猛推。

网友B:
10寸APC楼主建议换成10 5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寸APC楼主建议换成10 55吗?

APC 10*5E 我用的这个。

网友:
3d路线与形态说的很详细
<

网友C:
写的很好

网友:
写的还是比较详细的,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APC 10*5E 我用的这个。

收到感谢

网友D:
第一次看模友玩固定翼就是这样的飞机
但是比这大,估计有1.5米长
这架飞机什么尺寸?给个宝上的关键字吧

问问机头什么为什么还要有个小翼。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模友玩固定翼就是这样的飞机
但是比这大,估计有1.5米长
这架飞机什么尺寸?给个宝上的关键字吧

淘宝找  电动 F3A。小翼,我不了解。

网友:
漂亮的分析,学习了
<

网友:
这是要出FPV教科书的节奏
<

网友:
这飞机早就很喜欢,看来性能还不错啊
<

网友:
为什么建议用10寸浆呢

网友(2020-10-09):
您好,请问EXP主要是调整什么内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