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回来了一个高仿QAV400的机架,可惜最大只支持8寸桨,求电机电调解决方案!

楼主(2015-02-05):
买回来了一个高仿QAV400的机架,可惜最大只支持8寸桨,求电机电调解决方案!2212电机1400kv配合8045靠谱吗?看资料是8040最合适,但TB上没找到8040正反桨啊,三叶桨拉力高但效率差,巡航10~15分钟的期望靠谱吗?
求动力解决方案!!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个人用下来朗宇2212 1400Kv的电机,配atg的8038和乾丰的8045,续航几乎完全没差别
900g重量大概能飞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用下来朗宇2212 1400Kv的电机,配atg的8038和乾丰的8045,续航几乎完全没差别
900g重量大概能飞10分钟 ...

前辈能否给个配置单 我预计重量已经超1300g了 晕死 您的郎宇2212是40多的那款还是80多的呢? 电调20A还是30A?您飞10分钟是多大电池呀?给个配置单吧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能否给个配置单 我预计重量已经超1300g了 晕死 您的郎宇2212是40多的那款还是80多的呢? 电调20A还是 ...

哦,对的,忘记说了,用的是22003s的电池,40多那款,20A的乐天,1300的话这个电机肯定是吃不消的,勉强起飞也会操控很糟糕,建议换电机或者减重

楼主:
我预计fpv裸机1050g左右 挂云台和山狗就1400g左右了
狼宇还有个2216可以吗?60多貌似也不贵 不知道子 dan头能不能分正反螺纹达到自锁效果呢

网友:
QAV400极限上9寸桨应该没问题吧,我的QAV380上9寸桨差点到铝柱,用飓风2216 900KV ,9047桨,4S 4200电,全重1450g,都有16分钟的悬停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