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指教一下的吗?用遥控器设置65A凤凰电调的方法

楼主(2015-02-05):
收个凤凰65A电调,上家不怎么懂,设置成了有刹车,一减油门就刹车,再加速想上升,总是来不及,好烦恼。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设置卡。那位大神能帮助一下,教一教,能传送个说明书之类。

网友:
不是刹车问题,应该是油门曲线设置问题,普通模式的话油门曲线前面抬高一点~

网友:
要设成半抛物线型~而不是一条笔直的斜线

网友A:
还有低油门螺距也要有点负螺距

楼主:
我没有办法,就按照网上能用的介绍方法试试,结果现在全乱了,完全不能用了,越乱试越乱。现在就等着谁能帮我了,找到说明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低油门螺距也要有点负螺距

先谢谢你的回答,不过不是你说的油门曲线。用新西达60A的,一切正常。有刹车,会导致重新启动要缓冲1至2秒,一收油门,飞机就落地,再加油门,由于要缓冲,电机是没有反应的,等到有反应了,油门杆却处在高位,电机会猛地暴转,吓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答,不过不是你说的油门曲线。用新西达60A的,一切正常。有刹车,会导致重新启动要缓冲1至2 ...

这个可以通过熄火重启时间的设置去弄,不过最好你把你的螺距和油门曲线也发出来看看……其实还是可以通过油门和螺距曲线的配合去防止在空中飞行时发生你所说的状况的……

网友:
还要一点,你换电调后校准油门行程了吗?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楼主:
很少有人用过小电流的凤凰电调,看来我是要等待,有缘份的人来显神通了。

网友B:
设置卡 慳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卡 慳不了啦

有设置卡,就不用来求助了。主要区别是,此65A电调,有十项功能选择,网上怎么查,都是只有八个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