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飞控不走直线

楼主(2015-02-05):
新装的6轴,SX飞控,今天试飞,向前飞时,不走直线,向右偏着走。左右飞,向后飞正常。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呀?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挨个排查电机转动方向 油门行程 接线顺序 飞控调参设置

网友B:
检查一下重心是否在正中间,电机有没有装平,电机KV是否一致

网友C:
这种情况多数是磁罗盘问题,试着将机头对准东南西北4个方向,如果南北方向直线较好,东西方向误差较大,那么好好校准下磁罗盘,如果南北方向偏差就较大,那可能要将GPS前向相对机头偏个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多数是磁罗盘问题,试着将机头对准东南西北4个方向,如果南北方向直线较好,东西方向误差较大,那 ...

南北方向偏差,东西方向正常。向北飞时,朝东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南北方向偏差,东西方向正常。向北飞时,朝东偏。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磁罗盘校准问题,本质是磁罗盘圆周测量不均匀,水平校准时保证GPS水平,垂直校准时尽可能使GPS垂直,SX飞控我没用过,但是根据GPS位置控制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今天试飞发现,往前飞不但向右偏,还掉高。后退升高。左右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个排查电机转动方向 油门行程 接线顺序 飞控调参设置

我已挨个查过没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重心是否在正中间,电机有没有装平,电机KV是否一致

重心和水平没有问题呀,电机是一批买的6个KV100的,KV应该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磁罗盘校准问题,本质是磁罗盘圆周测量不均匀,水平校准时保证GPS水平,垂直校准时尽可 ...

今天又重新校正了磁罗盘,可是问题依旧,前飞偏右掉高,后退会升高,左右飞一切正常。

网友:
坐等疾飞的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