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F-8

楼主(2015-02-05):
大家的蓝岱F9F-8 70 6S版的起飞重量在多少克?

网友A:
6s涵道加6S3300装上副油箱和火箭不到1.75KG

网友:
我的飞机还是黑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涵道加6S3300装上副油箱和火箭不到1.75KG

这么轻,我的6S 2600 啥都不加就185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轻,我的6S 2600 啥都不加就1850了...

不清楚,不知你的配置

我用6S3300电池就有530G,没有电池飞机近1.2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比我的稍微重点点,还有尾灯,但是也不至于差距那么大。

我的用的涵道只有250G

我修过一次,所以重了不少。